[拍摄] 全网首拆宾得K-x单反相机更换内置电池,过程曲折

楼主(2020-12-21):
看了坛友@songroov 的帖子,正好手里的kx已经10多年了,早就没电了,看着好像还很简单,就某宝下单了电池,到了就开拆了,本来以为照猫画虎很简单,没想到还是图样图森破

看了坛友的帖子照着拆了螺丝,

没想到坛友没说清楚,我遇到了第一个坑,肩带下面还两个螺丝。
再说一下,内置闪光灯下有两颗螺丝,只拆中间那个就行了,边上那个是控制闪光灯卡扣

拆了肩带下面还两个螺丝,还是拆不下来,这步差点暴力了,仔细研究发现电池仓里还有一个螺丝,我去。。。

本来拆了上盖就可以换电池了,结果啥都没有,又去仔细研究了下坛友的帖子,发现电池在显示屏的后面,那就接着拆吧!
搞下面面八个螺丝

其实另一个还有一个螺丝的图丢了,那个螺丝还是个死螺丝,试了各种方法,还是不行,最终暴力了。
拆了下面,然后终于可以把显示屏打开了,然而,并没有电池啊,看来坛友的KM和KX还是不一样,把相机反复研究,终于在板子的反面看到电池的影子

拿下看到的所有排线,板子还是拆不下来,

只能到这个位置了,这个空间操作太难了,好不容易把电池焊上了。

后面装回时注意卡扣排线有没有压到,还有螺丝长长短短的有好几种,看一下粗纹的是上塑料件,细的上的是金属件。
还好,开机一切正常。
从下午一点多搞到五点半,中间搞死螺丝浪费了好长时间。记录下,希望能对KX摄友有所帮助。

网友:
自己能搞好就行

网友A:
都拆到这个地步,还差五组焊线就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到这个地步,还差五组焊线就拆下来了。

整整18根线啊,不想搞,能偷懒就偷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整18根线啊,不想搞,能偷懒就偷懒吧

想起我2017年开始运动相机发烧的时候,经常是硬尾自行车玩越野,从车把掉下来,凌阳SPCA6350M运动相机很多是感光片排线摔断,好在软连接,镜头摔碎后感光片一般没事,自己好不容易飞线修复粘好镜头固定,联咏96660运动相机感光片硬连接比较耐摔,如果碰到镜头可能会把主板拉断裂,由于多层电路板某些走线在里面无法飞线修理。2019年换成全避震自行车架加双肩减振前叉后,解决运动相机经常从车把脱落问题。

网友B:
这电池是可充电的,容量5mAh左右,低自放电,寿命很长,偶尔开个机,理论上说十年不可能出问题,有可能是长期亏电饿死了。现在的产品很多都用超级电容了,存不住电,抗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可充电的,容量5mAh左右,低自放电,寿命很长,偶尔开个机,理论上说十年不可能出问题,有可能是长 ...

确实有几年没怎么动相机,不过新买的电池电压才2.7v,卖家说是全新的,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2021-01-29):
同款机器,也是几年没有开机了

网友C(2021-12-08):
太苦玛手动头转接,机身带防抖比较方便

网友:
我曾经有一台K-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苦玛手动头转接,机身带防抖比较方便

正解,可以使用很多老头

网友:
我也有一个k-x套机2年没有开机了

网友(2022-05-18):
能装回去就是大侠

网友D:
老机器老镜头需要偶尔拿出来把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老镜头需要偶尔拿出来把玩下

唉,今年因为疫情,连公园都去不了。。。

网友E:
高手,这个我拆了都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这个我拆了都装不了

胆大心细,我也是第一次拆

网友F(2022-07-17):
设计上还是差点意思。。佳能机这个1220电池就在大电池仓里。。可换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上还是差点意思。。佳能机这个1220电池就在大电池仓里。。可换设计。。 ...

这倒是非常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