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湿度自检~卫生间排气扇自动控制电路制作

楼主(2020-12-21):
不善于打字,看图片吧

1、卫生间兼浴室,当年买房未装排风扇,最近装了一个。
2、DHT11自动湿度启动,1秒检测并显示,可设置湿度启动值有6%回差,防止频繁启动,主要是洗澡时起作用。
3、加入人体红外,人在空间内连续活动30秒(检测8次)会启动运行3分钟,未到30秒回零,防止启动频繁误动作。
4、有人体红外软开关,冬季适用,有手动1小时和长期运行设置。
5、LCD1602液晶屏用的脚多,加上不用频繁检测,所以仿照网上用的3线驱动,具体看电路。
6、单片机用的很多年前的AT89C2051,空间有限所以功能比较少,可随意移植。

固件:
源程序:

网友:
这个太妙了!洗手间一直是智能家庭中被忽略的场所,这个搞成品会有市场的。

网友:
我也想做,还没动手,准备用ardunio搞,程序有点搞不定啊

网友A:
做的复杂了点 直接多普勒雷达模块做触发 模块上加个延时电容基本够用了  电源+灯+控制器总成本<=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复杂了点 直接多普勒雷达模块做触发 模块上加个延时电容基本够用了  电源+灯+控制器总成本 ...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发现启动太频繁,洗个手也启动

升级以前的淋浴厕所排风系统: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025-1-1.html

网友B:
做成电热水器的联动更好,开热水的时候断电,这样电热水器更安全。

网友C:
建议加个温控延迟关机功能,因为见朋友家的PTC暖风机绿片都烧融了,所以我使用一直都是开机开暖风,关机先开吹风、再关暖风、最后关吹风。

网友D:
这外壳是开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个温控延迟关机功能,因为见朋友家的PTC暖风机绿片都烧融了,所以我使用一直都是开机开暖风,关机先 ...

家中浴室取暖用的那种老式的大灯泡那种,所以不考虑温控,懂得写程序可以自己加入,不过2051空间有限可能要换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电热水器的联动更好,开热水的时候断电,这样电热水器更安全。

家中燃气热水器。我总觉得燃气的更经济一些,加入循环泵形成零冷水比电热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是开模的?

3D打印的3D打印的

网友:
虽然做的很好,不过冬天洗澡开排气扇真的不冷吗!

网友:
希望能量产~~

网友:
做的真的不错,没有币

网友:
高人!拜。
软硬兼具,还有创造开发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燃气热水器。我总觉得燃气的更经济一些,加入循环泵形成零冷水比电热好用 ...

你的意思是循环热水来前管里那段冷水吗?那用在太阳能上更合适,毕竟太阳能的管路更长。
我也喜欢燃气热水器,但出门在外没得选。

网友:
一个开关的事,不过这样确实显得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