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仙气飘飘,彩云之上

楼主(2020-12-21):
东北地热冬天屋子里特别干,湿度低到不能显示
买个普通的加湿器便宜的也要40,50的,想到了这个,28包邮,加湿器核心组件

我这款是20MM雾化片

全套一个电源一个雾化头,带彩灯的

彩灯雾化器,上面那个金属触点是感应水位的,没水了自动停止

这个是锌合金的,也有塑料的,价格一样

没有买挡水器,自己加了一个挡片,不是很好用,影响雾化效果
下面的橙色托盘是同事用3D打印的水路缸养龟用的,后来不养了,被我利用了起来。

改进了挡水器,加高,雾化效果好很多

仙气飘飘了,近看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像是在彩云之上

由于鱼缸的高度限制了水汽的散发,最后还是选择了大盆

还是搭配人家带的荷花挡水器或者冰裂球好看一些
或者浮漂挡水器,适合深水的。
超声波的那种刺痛真是内伤啊
我以为是不能摸那个震动片,原来震动片上面的区域都不能碰,是由内向外的痛。

网友A:
同样摸过超声换能平的发来祝贺

网友B:
为啥不能碰超声波振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能碰超声波振动片?

可能是体液也会共振吧,那酸爽,像是手指头上扎了很深木刺,深入的痛。
商家说明是触电那种疼,但我感觉比触电那种还疼,像是烫伤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摸过超声换能平的发来祝贺

我不是故意摸的,我是看上面那个水住盖住多少影响雾化,离雾化片还有3、4厘米距离,就能远程伤害 了

网友C:
我以前都是洗洗衣服挂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体液也会共振吧,那酸爽,像是手指头上扎了很深木刺,深入的痛。
商家说明是触电那种疼,但我感觉 ...

你家有电笔吗?试试看触碰超声波发生器的水雾会不会亮灯。

网友D:
有多疼 我可是从小电到大 还活着是奇迹

网友:
这玩意让我想起了郑州东明电子

网友E:
之前好像有2元的…

网友F:
我也有一个,是这样的(电磁炉风扇是7.8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是洗洗衣服挂家里

没用的,其实这个加湿器也是鸡肋,还不如我的喷壶快
加湿器每小时最大450毫升,我两个大喷壶,分分钟就1升
就是有点累手,手指头按一会就按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疼 我可是从小电到大 还活着是奇迹

与电击感觉不一样,更像是针刺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好像有2元的…

不好碰不总逛优惠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是这样的(电磁炉风扇是7.8v供电)

你这个就高级了,应该水分散发的更快了。
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个风扇,没往上加,我发现阳台往屋子里漏风,正好就都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是这样的(电磁炉风扇是7.8v供电)

为了改挡水那个东西,我浪费了10多个塑料瓶子和水桶

网友:
我以前好像在马宝杂货买过一个,30多v供电40w的 超声波雾化机芯.  16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其实这个加湿器也是鸡肋,还不如我的喷壶快
加湿器每小时最大450毫升,我两个大喷壶,分分钟就1 ...

哦,我也是呀!我用气压喷壶喷到窗帘上二十分钟湿度就正常了,同前面坛友晾洗衣服是一样的,优点是不用天天洗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其实这个加湿器也是鸡肋,还不如我的喷壶快
加湿器每小时最大450毫升,我两个大喷壶,分分钟就1 ...

我这个是用定时器在凌晨三点到三点四十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碰不总逛优惠购

不是优惠购,老王那里经常会有这玩意儿的板子跟头子,就是没有外壳…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