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闪迪X400(西数老款蓝盘)颗粒SDTNSIAMA-64G成功

楼主(2020-12-21):
之前这个颗粒贴过u盘主控,3268,可以开全容,这次收到几张2258xt板子,试着贴一下。
这个颗粒虽然带code但是2258xt能开出全容,还不错。

板子还不错,拆的时候蛮仔细,残球足够贴颗粒了。

颗粒近照,这个颗粒拆时底部打了胶,需要处理下的。

简单的焊接,贴好了。

量产完毕,相关信息。

数据校验ok,挂u盘口测的,58xt配1ce颗粒速度也就这样了。

网友:
闲鱼的X400坏盘又要涨价了 2258XT可以支持少部分CODE颗粒 无需解码 固件支持 2246XT也是可以支持少部分带CODE颗粒的  固件支持 但是估计固件没流出

网友:
我X300的颗粒上58XT没开出来

网友A:
楼主,方便测试一下在sata或者usb3下的速度吗,十分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测试一下在sata或者usb3下的速度吗,十分好奇

读280写260 缓外40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280写260 缓外40跳

谢谢小唐

网友C:
印象中512g的x400 颗粒是05479 128g,id是45489ba37e51,s11的flash选择列表有他,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512g的x400 颗粒是05479 128g,id是45489ba37e51,s11的flash选择列表有他,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开 ...

这个用2258XT也可以开,我已经有了,开480G

网友:
这板子做工很差吧

网友D(2021-05-29):
楼主麻烦共享一下开卡软件,刚好有一样的板子和颗粒,谢谢。邮箱 calfout@163.com,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麻烦共享一下开卡软件,刚好有一样的板子和颗粒,谢谢。邮箱 ,感谢。 ...

主楼第四张照片有版本信息,应该是能网上搜到的吧

网友(2023-06-17):
这板子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