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俩SSD上写报废了的颗粒,居然放安国AU6989上还能凑合用

楼主(2020-12-21):
两固态硬盘开卡正常,坏块也不多,但跑圈老是掉盘,于是跑一下RDT,结果一下就发现两颗粒有异常

颗粒拿下来更换后,固态就正常跑圈了,但是这个颗粒丢掉么?这不符合我资深垃圾佬的人设,贴U盘主控上试试
1、B0KB当然首选3281,双贴后开是能开出来,能开出62g,但是无法格式化。
2、更换为IS917,直接报坏块写入失败吧,无法开卡。
3、更换为6989,高格开出94g,但是跑圈显然不会过。

是的,一片BGA132,一片TSOP48:lol:

然后低扫,全盘扫描2+ECC4开出64g

跑圈通过,写入8.5读取20

垃圾颗粒配垃圾主控相得益彰吧,当然垃圾组合是不配拥有外壳的,垃圾和热缩管更配哦

写在最后,想请教一下大佬,一般低扫ECC设置多少合适,我这个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A:
颗粒不一定是被写废的,SG级别,本身就相当于瑕疵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不一定是被写废的,SG级别,本身就相当于瑕疵品了。

同盘的其他几颗都还好,就一颗这样

网友:
我一般用2 6 模式2 ecc6

网友B:
执行RDT后引用RDT坏块数也掉盘?

网友C:
全面扫描2+ecc12,安国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RDT后引用RDT坏块数也掉盘?

似的,也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面扫描2+ecc12,安国标配

12啊,那我重新扫一次试一试

网友B:
那就是写废了,我刚也遇过,2246开卡漂亮,校验出错。上安国,银灿就掉盘,上慧荣3268p不掉但出错,只能当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写废了,我刚也遇过,2246开卡漂亮,校验出错。上安国,银灿就掉盘,上慧荣3268p不掉但出错,只能 ...

试试3268或6989低扫

网友:
热缩管外壳还蛮好看的

网友:
都是低格,慧荣半小时。校验不过。

网友:
我去
这个透明U盘的方式值得我辈借鉴啊
已抄袭

网友D:
写8读20,很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8读20,很一般啊...

报废颗粒,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2022-05-22):
众所周知,SG=Super Grade(手动滑稽
SG级颗粒大概也只有安国,CBM和一芯能开了

网友:
一面BGA一面TSOP也是NB了,LZ够狠

网友(2022-12-01):
安国清空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透明的热缩管还蛮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