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led加热台加装支架

楼主(2020-12-21):
买了好久了,买的是那种没支架的。用的时候无处安放,于是最近闲了下来就自己做一个吧。盒子是买的现成的,在上面开了四个孔,用来安装支架的四颗螺丝。开关装在盒子前面,电源线从后面引出。自己做,首先你要有丝锥,不然螺丝孔无法做出来,淘来的pcb耐高温板,耐高温云母片是加热器上拆的,在pcb板上打四个孔用来安装和盒子连接的支架螺丝。再在ptc加热片两侧各打两个孔用来固定在pcb上,ptc下垫上云母片,拧上螺丝ok.这是成品,好久没发帖了,就这样吧

网友:
pdd买过一次这个 用了3次就炸了………………最后还是用回2cm厚铝板加加热管自制的了 还能调温 除了体积大点外哪都比这货强

网友:
人家都是电饭煲底盘做

网友:
这样式,跟我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A:
客服告诉我,工作面是凸起的这一面,大平面在下,直接用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告诉我,工作面是凸起的这一面,大平面在下,直接用螺丝固定的

一样用的,别计较,我觉得大平面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