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电压表改电流表

楼主(2020-12-21):
0.28电压表改电流表,需要的拿去!

网友:
自古二楼出人才,一般原装带电流心事有放大电路电压显示如电焊机

网友A:
咨询一下,某宝上的大电流表,有个分流器,那种结构读数出来跟真实电流有误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某宝上的大电流表,有个分流器,那种结构读数出来跟真实电流有误差吗? ...

误差都有,就是大小而已。 一般精度都不算太高,正常够用

网友:
改完还是电压表,只是改了取样电路去配合台达电源。完整的电流表需要有自己的采样和处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