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S150 120 换主控可以开出来多少CE?

楼主(2020-12-21):
手里有块七彩虹SS150 120GB  2246xt主控的板正常使用。单面8贴现请教下:如果主控换成Sm2246en 补上缓存,最多可以多少CE?能开4通道?

网友:
2246en最多支持4通道共32CE(并CE的板子除外)。

大头的2246xt,好像也支持32CE

网友A:
大号2246XT。。经实测可以兼容32CE。。这板子换个46EN补个缓存,就可以当EN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号2246XT。。经实测可以兼容32CE。。这板子换个46EN补个缓存,就可以当EN开了 ...

还要补个ddr的dcdc才行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46en支持32ce我了解,主要是不知道这块板子pcb的布线可以正常支持32ce?有朋友换过话就心里有底了,看ce跳线好像全的。

网友:
这个板子尽量上onfi闪存。toggle闪存大多数需要降速开卡。U6 L102也要补全,这是1.5V电源。

网友:
这板子可以贴上缓存 但是也要补全电路   好像最大支持32CE 最好测一下 这板子默认好像贴的是海力士MLC

网友:
这个板子我上过,支持 4CE*8 ,至于8CE就没有试过了。

楼主:
感谢各位分享经验,这下心里有底了。

网友B:
这板子如果是良品的话,换46EN和补1V5 DDR供电,支持32CE 8CE*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如果是良品的话,换46EN和补1V5 DDR供电,支持32CE 8CE*4,

谢谢了,看来这板子还可以啊。

网友:
这板子如果上32个CE   供电要补上

网友:
不用换主控也支持32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