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暖手桌垫加不上电了 简单修了下

楼主(2020-12-21):
用了好几年的低压暖手桌垫 ,前两天小孩说不热了 。还说,插头来回查过好几次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现在干脆不热了 。
这个型号

小孩用的桌垫很脏 所以不拍全的了

这是交流适配器

当时考虑到安全 所以就买了一个低压型的

我用表测插头处是没有直流电的,牌子上面没有标 是直流输出还是交流输出,所以,拆开看看

应该是一个电子变压器 ,而且是高频的

两个13007

高频变压器的骨架裂了

测量初级和次级  没有开路
用胶把骨架粘一下,再装回去

测量发现 输出线开路了
换了一个插头

测量线已经通了
桌垫也发热了

修完了
谢谢观赏 !!

网友: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网友A:
头一次见电子变压器当交流电源适配器的。标称输出:A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电子变压器当交流电源适配器的。标称输出:AC24V

对,这个AC也是不标准的,其实是高频交变输出的。

网友:
这货干扰很大,你把手机放上面都会无法触摸,建议直接用24v3A直流电源。

网友:
看上去有点费电,不过比电热毯220伏安全很多。几年前技校,我喜欢用聚碳酸酯加PET的统一绿茶两升大饮料瓶打开水暖手,省的被宿舍限电影响,最坑的是工贸技师学院,死活不让用笔记本移动电源,加12伏微风夹扇,干脆回父亲家不再住宿舍。

网友:
好山寨的啊

网友:
竟然是高频交流适配器,换直流适配器也可以,就是没低温档了

网友:
还好  比那种220V电压的要安全

网友:
少见,低压总比高压好

网友:
虽然比较山寨,,但总比220V直接用安全点吧,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2021-12-23):
其实输出只有交流12V

网友:
低压的安全 我家的是220v的 上个月小女儿发脾气用笔戳了几个洞就不热了 估计内部断路了 想撕开来修没成

网友(2024-11-26):
还有这东西啊

网友:
问题是输出线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