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的电子负载烧了

楼主(2020-12-21):
电子负载组装贴点这里

昨晚给电源做负载测试,电源直接保护,接着电子负载一股白烟冒了出来,赶紧断电拆开检查。负载端直接短路,康铜丝烧断了,管子也废了(两个短路,剩下两个都不知道能不能用),有空再修吧。

网友A:
  手持亚锐3711A 围观路过 这烧的有点惨

网友:
还修个p,电路板都碳化了

网友:
看样子你的电压功率一定很大哦,

网友:
哈哈哈,电源和负载互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这是没加保险丝吗?

网友:
线那么乱不烧才怪

网友:
没法修了,板都石炭化了,换杯就等于重做了。

网友:
下次做一个并网负载,加上一套并网计费电表,可以节省点电费开支。说到正题,其实冬天用电热丝负载也不错,顺便可以取暖电脑桌双手。

网友:
只有我想知道 烧的过程是否比较刺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亚锐3711A 围观路过 这烧的有点惨

我的亚锐动力电池正负极接反了,线都烧着了,电子负载好像也没事

网友:
那是个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