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次不太成功的打板LM5176

楼主(2020-12-21):
PWM电流检测倒接了,电池跟电源上电直接短路保护
排查了大半天又发新情况,两个贴片之间漏画连线 ,芯片电源输入二极管过孔开错位置
二极管跟PWM检测只能割开飞线了

输入输出开始焊的两个铝电解,大电流时输入端的电解发热巨大,5A以上时偶尔会出现吱吱声,输出电解换固态解决

手里没合适的电感从3r35里拆两颗10uh并联测试
板子最大电流是15A(50mv/3.33333mr)的,垃圾表头最大显示10A
整体发热不大只是有点暖手,在琢磨者还要不要修改后重新打板

网友A:
修改后重打,板子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重打,板子才几个钱

先谢谢美女送的打样券,上次找的打样券打了功放板也出现几次错误画板不够细心呐!!

网友B:
小事,哪个新手没翻过车,老油条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知道问题出哪以后直接打开PCB轻松修改变成V2.0就可以进行下次打样了。
经过一次迭代后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现在连最简单的画图都不会,更别说后面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事,哪个新手没翻过车,老油条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知道问题出哪以后直接打开PCB轻松修改变成V2.0就可以进 ...

哈哈,一看就是个老油条。

网友D:
我感觉画板子封装是一大障碍

网友E:
心急下单导致的哈哈,改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画板子封装是一大障碍

Sprint-Layout 画的板子,封装基本都是自己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心急下单导致的哈哈,改版吧

平时三头两天添加个元件或改个线路啥的,磨磨蹭蹭一个月然后看到打样券快到期了两天画完没仔细检查就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连最简单的画图都不会,更别说后面的设计

Sprint-Layout简单!但画板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事,哪个新手没翻过车,老油条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知道问题出哪以后直接打开PCB轻松修改变成V2.0就可以进 ...

本来是想做DC-ATC玩玩的,但整体板子不够小就把升降压的部分单独拿出来打样
暂时不打2.0的样板了,等什么时候DC-ATX整板画好再重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心急下单导致的哈哈,改版吧

打样券快到期了

网友:
用AD等软件好,有自动检测功能。

网友F:
LM5176好像不便宜啊,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5176好像不便宜啊,有什么优点吗?

效率跟LTC3780差不多,输入电压比LTC3780大

网友(2021-06-02):
3个10mR电流采样电阻并联,电流不应该只有13A呀,应该有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