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屋WiFi覆盖~水星全屋路由+AP开箱记(MERCURY MR108GP-AC)

楼主(2020-12-21):
即将搬家,受够了路由器的不稳定,特别是相隔两道墙之后的5G信号,两个路由器侨联又不太稳定
网上找方案,电力猫、桥接等等,总有一定缺点,突然发现淘宝上有全屋wifi,用一个带ac功能的路由器poe供电3-4个ap,覆盖更稳定一些
随品牌筛选
看到了华三,,,钱包强烈反对
看到了Tp,钱包也不太愿意
然后看到了水星,钱包没太反对;;缩水三剑客,大家半斤八两,想着便宜点完事 ,说不定是一个东西,能用就行,也不准备刷什么玩
一个8口路由器AC一体机带4个全千兆ap,淘宝便宜的也要八百多,大多数都在以前左右
偶然看到1688上报价低,水星MIAP1200GP一个122,mr108gp-ac一台205;四个ap加一个路由加上运费一共706,这下钱包终于不反对了
等了三天到家,开箱-测试-拆机-求助一系列问题来了

一个箱子全部装下

阵列摆开,包装挺节省的

路由ac一体机,8个千兆口

六个全千兆LAN,一个LAN和WAN公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比如双宽带叠加的时候,最后一个是千兆WAN

电源

国标86型ap盒子,也是全千兆,300M2.4G,867M的5G。加上一个千兆有线接口

盒子内部这个输入口设计还是很合理的,这样的朝向方便后续网线的插入

主面板,简介

一个小贴心设计

双宽带叠加在这里设置,一个网线的话可以设置单WAN,这样有7个LAN可用

链接方式,光猫拨号,所以我的就是动态IP了,静态IP貌似页挺贵的,这个路由器一体机也可以自己拨号代替光猫

主页设置的一些内容

频段选择

启动之后什么 还没链接的使用率,,,,内存不大

后续的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962

网友A:
全千兆的话,这价格不算贵吧?

网友B:
真的假的?
楼主住 银行金库吗?

网友:
选高通CPU的路由 组mesh就行了,AC+AP方案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千兆的话,这价格不算贵吧?

这种设备里这个价格算是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
楼主住 银行金库吗?

金库的话,估计会饿死,
主要是普通路由器放卧室的话,客厅打游戏延迟太大,放客厅,卧室有延迟;;桥连的话,不知道是不是路由器质量不好,总是掉线

网友C:
以后装修的时候,每个房间布置网线,一个主路由器+几个二级路由器,就真的很稳定,投资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后装修的时候,每个房间布置网线,一个主路由器+几个二级路由器,就真的很稳定,投资又小。 ...

这种方法关键是得手动切换网络,不然网络半生不死的吊在那更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装修的时候,每个房间布置网线,一个主路由器+几个二级路由器,就真的很稳定,投资又小。 ...

只是在同一个房间玩或者不需要无缝切换的还好,如果需要的话可能需要手动切换不同网络,一些需要网络链接的东西比如摄像头之类的,可能需要跨网段设置,相对比较麻烦些,当然投资确实小,我两个全千兆的路由加一块还不到三百呢。。只是体验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关键是得手动切换网络,不然网络半生不死的吊在那更难受。

二级路由之间跨网段切换有时候确实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级路由之间跨网段切换有时候确实麻烦

不需要跨网呀。同网段就行。家用250多个IP用不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跨网呀。同网段就行。家用250多个IP用不完的。

不太会设置,公司用的一个主路由,两个二级路由,打印机共享总是有部分链接不上去

网友D:
主要看无缝漫游效果如何,不过跟手机也有关系。

网友E:
用过tp的千兆ap+ac,实际来说,并不咋地...主要是速度不行,卡慢....还是老老实实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tp的千兆ap+ac,实际来说,并不咋地...主要是速度不行,卡慢....还是老老实实的路由器 ...

也许和散热有关?我家是500M的联通宽带,无线可以跑满,长期在86盒子里估计会因为散热问题降频
不过TP、水星、迅捷大家半斤八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会设置,公司用的一个主路由,两个二级路由,打印机共享总是有部分链接不上去 ...

难道你公司连个  调路由器都没有  一个静态路由  设置  就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无缝漫游效果如何,不过跟手机也有关系。

不可能无缝吧,顶多信号到阀值的时候踢下线而已吧。

网友F:
不知道漫游怎么样?

网友:
居然不是WIFI6   可惜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漫游怎么样?

正式安装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