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msata SSD 只能读取,不能写入,不能格式化,删除文件又自动恢复

楼主(2020-12-21):
硬盘盒连电脑可以识别,不能格式化,可以把SSD里的文件拷出来。往SSD里拷文件,或者删除文件,当时显示可以。重新插电脑又自动恢复原样。
请教各位大佬,是个什么情况,还有救吗?

楼主:
主控芯片 :SM2244G AC
还有个芯片上是 Nanya
其他没看到什么明显标志了。

网友A:
无法格式化 写保护了吧  是不是硬盘盒有读写开关  或者硬盘出错了 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格式化 写保护了吧  是不是硬盘盒有读写开关  或者硬盘出错了 重刷固件 ...

硬盘盒没有什么开关。就是之前笔记本开机到桌面,鼠标随便点一下就蓝屏。然后才买的硬盘盒看能不能做U盘。

楼主:
硬盘照片

网友B:
写保护了   或者  颗粒坏块多锁盘了让你有机会备份资料   重新开卡看看

网友:
我上次M6S 也是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了   或者  颗粒坏块多锁盘了让你有机会备份资料   重新开卡看看

SM2244_SM2250_SSD_L0409A 认不到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