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推荐电烙铁,家用偶尔DIY

楼主(2020-12-21):
家用偶尔DIY,就是偶尔修修小家电吧,请大家帮推荐一款质量耐用好用的电烙铁,也没必要推荐太贵的,谢谢了!

网友:
文宇815p,高频120W+热风二合一

网友:
随便买个能调温的就行了,黄花907,得力,都行

网友:
生产力工具建议还是搞好点的...

网友:
偶尔用,买个二三十元的恒温烙铁就行了。没必要买焊台,占地方。

网友A:
T12烙铁,不想DIY就买个维修方便的,喜欢DIY需要DIY就自己做一套。我需要2合1烙铁,一个马蹄一个弯尖,所以自己DIY了一个。

网友:
论坛蜜蜂佬的用用不错,60w偶尔大焊点也能拿下

网友:
用的少的话,黄花。
用的多的话,T12或是936,我个人用的T12,感觉最省心。

网友:
黄花 有几款 速热恒温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内热的最好,没有外热烙铁上的那两个固定螺丝,可以避免螺丝烫到电路板上比较高大的元件。预算一般 就普通烙铁,预算好一点的话,可以用可以调温的速热恒温。

网友:
白菜白光足够了。实在少的话,直接买个内热的一样用

网友B:
华秋商城9.9元可调功率内热936头,带100克焊锡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秋商城9.9元可调功率内热936头,带100克焊锡丝

没有了吧

网友:
偶尔用 二块钱的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个苹果白光T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烙铁,不想DIY就买个维修方便的,喜欢DIY需要DIY就自己做一套。我需要2合1烙铁,一个马蹄一个弯尖,所以 ...

有了快克,上面两个一模一样的热风枪还留着干啥?

网友:
建议最简单的白菜白光T12,60元左右,升温快好用

网友:
拼多多,10块,还能调温!

网友:
黄花50W自己再配合马蹄头 焊丝架松香另购 全部30应该能拿下

楼主:
    请问大家给个信得过的链接,行吗?

网友:
偶尔玩搞个936就行了,嫌936笨重的话搞个黄花907也行。
苹果白光现在走上邪路了,失去了性价比,又是OLED又是定制外壳,咸鱼上还有卖200多的,都能搞个山货高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