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天朗电气的5位5孔插排(TNC TLR-A15)

楼主(2020-12-21):
论坛优惠购推荐的,买2米品字线赠送5位插排,券后9.9元包邮。到手的品字线和赠送的5位插排,都是2013年5月的库存,看着都是TNC原装正品。插排型号:TLR-A15,规格:273x54x23mm,2015版国标的,活接口,可外接不同规格的品字线,做工看着不错。买的2米品字线线规是3x0.75mm2的,估计存放不当,外皮变黄,有压损。一分钱一分货,这价位还可以用。顺便将插排拆开看了看,内部做工还不错。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TNC天朗电气的5位5孔插排和配套的2米品字线

TNC天朗电气的5位5孔插排,型号:TLR-A15,规格:273x54x23mm,2015版国标的,翘板开关,内部采用线规1mm2的BVR多芯铜线与插位簧片连接,连接方式采用的点焊方式,插位簧片铜镀镍的;品字活接口,可外接不同规格的品字线。
注:2018年10月开始实行的2017版新国标,线规升为3×1.0mm2,设置安全门。2019年10月,2015版国标的停止销售。

品字活接口,可外接不同规格的品字线;接口下面有个卡位挡片,可以起到一定的加固作用,但会损伤品字插头。

使用的是螺丝加卡扣方式固定(3颗螺丝8个卡扣),螺丝使用普通的十字螺丝,拆掉螺丝后,可使用指甲,从中间开始,将卡扣划开,无损拆解。

配套的2米品字线,正品足长,线规:3x0.75mm2,两边接头均有品牌LOGO标识;估计存放不当,外皮变黄,有压损。

配套的品字接头和普通PC使用的略有不同,中间多了一条固定槽,且厚1mm左右。

网友:
感觉不错,如果使用阻燃电线,性能不亚于铜排,唯一缺点是焊接点,如果能做到先卡位后焊接万无一失。

网友A:
冷压焊可以自己补锡吗?总觉的不太靠谱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9.9大洋,值得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压焊可以自己补锡吗?总觉的不太靠谱的样子。

比焊锡靠谱。

网友:
我买的是3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压焊可以自己补锡吗?总觉的不太靠谱的样子。

可以自己补锡,个人觉得补锡意义不大。

楼主:
3米送的是6位5孔插排,这种单排孔位插排比较长,6位的要333mm左右,觉得长了些,其实3位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米送的是6位5孔插排,这种单排孔位插排比较长,6位的要333mm左右,觉得长了些,其实3位基本就够用了。 ...

一样花钱 为啥不要大的呢?

网友:
更便宜了啊

网友:
买了一个 ,收到是摔坏的

网友:
也看到了,很一般,加上家里还有吃灰的,就没撸

网友:
我拍的是3米线,好像是15块钱啊

网友:
10块钱可以了~

网友:
准备下单的时候这个插排已经没有了,只买了一根3米的线

网友:
忍住了,没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