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pc8107到了,把烧片的616小板利用起来!

楼主(2020-12-21):
手上有个短路烧mos管的616白菜白光控制板,最近买东西捎带了tpc8107 就把它换好,顺便diy一个轻巧便携型的白菜白光烙铁。BTW,8107一烧,一般旁边丝印J3Y的贴片三极管8050就不保。
tpc8107和8103同价,当然选8107了。datasheet里参数8107好一些。

板子换应用场景换了几次,过孔都坏了电位器省了,用4个103贴片电阻 一边两个。模拟10k电位器打到中间位置。

找个将将能工作的电源接好,胜在小巧便携。5.5x2.1DC口输出。

由于电源是八字口输入 还要备个八字口电源线 太麻烦

小改一下吧^_^

把拆下来的插片焊在八字口输入座的两根插针上

AB胶伺候 (记号笔是给ab胶上色用的)。

灌好胶的样子,还行。牢是很牢的。ab胶你懂得

然后t12 D1,这个是小马蹄,配个皮薄馅厚的20awg(0.5平方)电源线
和一个晨光圆珠笔外壳。外壳也是刚刚套上 没有赘肉

完活的样子

工作照

其实这个DIY是因为前段时间麻麻说她家电饭煲报E1故障,打算去看看,一直嫌以前做的烙铁太大,万用表包里塞不下,所以diy的时候极尽简便。现在不用担心了,这套放表包里完全没问题!是个适合出街之靓仔

谢谢欣赏

网友:
谢谢分享。。。。。这T12好精简。。。。。。

楼主:
简单粗暴 类似于电脑的最小化系统哈^_^.

网友:
线用的比较多

网友:
插头改的不错,感应电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厉害了,

现在淘宝假货芯片太多了,不能光看数据手册哦

网友:
卡夫特这款胶是不是高绝缘的?我之前用的AB胶,时间一长,两极之间烧穿了。

楼主:
这款 至少220下没问题 用过不少次了

网友:
胶粘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网友(2021-02-04):
这又黑又长的插上去稳当吗

网友:
改装思路不错,但是不应该去掉调温功能,外出维修的时侯要是碰到了大焊点回很麻烦!

网友:
塑料笔筒耐温差点,会不会变形?

网友:
为啥都喜欢把控制板放到电源里面?我的白菜都是把控制板串在手柄连接线上外置,使用时电源灵活些,电脑充电器,充电钻电池,车辆供电线路等等就近取电。

网友:
无调温的T12还是第一次见,开始以为那个输出插座是个调温旋钮呢。随便加个小波段开关用来切换电阻也比这样体验好吧?

网友:
电位器应该换成RM065可调电阻,外壳开个小圆孔,可调电阻塞孔里,小一字螺丝刀调节就很方便

网友(2022-03-26):
你好,请教一下楼主,616dev迷你白菜白光V3.0 最大只有8W,MOS8107发热严重是啥情况,怎么可以解决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