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长城BTX-600S电脑电源,竟然也是7500和339的古老方案

楼主(2020-12-21):
再拆一个长城电源

楼主:
BTX电源,比较ATX电源,好像很大差别。

网友:
这样的电源给我也改不了可调

楼主:
BTX?次级还有个5V给入口这里切换?

网友A:
7500和339到现在还有使用?十多年了吧

网友:
7500和494通用,直代。近二年用的少了,改可调倒是方便。

网友:
不管多老,能用就行,我的老长城350W的用了10年了都,很稳定

网友:
和ATX电源有什么不一样啊

楼主:
竟然还挺新的,500W,牛不。

网友B:
貌似换壳虚标货,里面是14年的,外壳却标18年。国货也就这样吧,适合国情,这种架构好处是简单而且成本低,对物料质量一致性要求低,但效率低,做不了太大功率,高度怀疑额定600W还能否长时间稳定工作。全球电源大厂额定350W以上的电源早已舍弃了这种老架构了,连中低端350W以上都是主动PFC+正激,我的台达都用了17年了,光宝lite-on也有12年了,都是主动PFC加正激。

楼主:
至少粗略看了下,电容560UF的,比一般的大的多,,变压器线圈感觉满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粗略看了下,电容560UF的,比一般的大的多,,变压器线圈感觉满很多。 ...

同瓦数情况下,被动pfc高压侧电容容量比主动的要高得多,记得我的老航嘉电源磐石355U,额定355w,高压侧电容是2个680uf的,2个560uf最多也就300多W的样子。如果是350W主动pfc,一般420V270uf就足够了。

网友:
怎么和我在用的10多年前的长城180瓦的一样?看来可以判断为换壳贴标的缩水货呀。

网友:
方案不是问题,稳定可靠,成本低就行了。

楼主:
貌似换壳虚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换壳虚标货,里面是14年的,外壳却标18年。国货也就这样吧,适合国情,这种架构好处是简单而且成本低, ...

型号是600S,额定功率是500W,早些年是有这样子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和339到现在还有使用?十多年了吧

快20年了,我有个2001年的

网友:
改了也不少,就属长城或者航嘉的7500+393方案稳定

楼主:
其实BTX,一般是机箱的不同。电源规范仍然是ATX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