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是什么螺旋口

楼主(2020-12-21):
接触这个比较少,看起来不太清楚,不容易判断,想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应该是三角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三角类型,该用什么螺丝刀。外边的那个洞口径是5毫米。

网友:
用y型的改锥

网友:
这是Y字形螺丝,防拆的一种。

样式是奔驰标志。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