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修调整雅马哈国三巧格化油器

楼主(2020-12-21):
坛友的
雅马哈真原装泰凯化油器新的300左右,仿的80左右,仿的耐用性不行,真的坏了值得维修,化油器基本不会坏,都是粗心修坏的。

楼主:
先检查电子风门,到我这里的时候线接过,安装也是歪的。通电检查一下活塞会伸出,暂扯认为电子风门是正常的吧,最终还要上车确认。

楼主:
真空碗检查没穿孔,柱塞油针有轻微损伤,但能用,没问题

楼主:
检查主喷副喷没堵,状态正常,就是密封圈已经被压坏了,只能先装在油底壳再一起装到主体。

楼主:
今天就弄到这里,改天上车再调试怠速混合比。这种化油器行车混合比已经是固定的了,不能调整。

网友:
当年骑金城时,硬是从一个啥都不懂的,折腾成发动机都敢拆的修车的。。。。。化油器折腾了5-6个。。。

楼主:
今天装车,主喷副喷清洗干净后中速高速不用调,调的只有怠速混合比,在化油器侧面一字螺丝,螺丝到底再退出一圈半,再左右微调。

楼主:
兜风去了,提速顺滑。明天清晨再试一下冷车启动,至此化油器就调整完毕。

网友A:
问一下我是国三福喜,点火器好像是八根线的晚上冷车启动观察大灯会1hz频率明暗变化可能有什么东西耗电这个是电子风门受点火器控制了吗,国产车一般是电子加浓直接钥匙打开就工作烧热后断电

网友B:
幸福,还能开摩托.........我们这早就禁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我是国三福喜,点火器好像是八根线的晚上冷车启动观察大灯会1hz频率明暗变化可能有什么东西耗电这个 ...

可能怠速发电量不足,电子风门只要发动机启动一直通电的。不通电的话电子风门就不工作了,加浓通道会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福,还能开摩托.........我们这早就禁摩了.

广州农村,也开不到那里去,郊区留意一下交警还是可以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怠速发电量不足,电子风门只要发动机启动一直通电的。不通电的话电子风门就不工作了,加浓通道会打开 ...

不是大灯撒烁是一亮一暗不随油门变化我怀疑是电子风门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灯撒烁是一亮一暗不随油门变化我怀疑是电子风门耗电的

电子风门耗电很低的,不会影响大灯

楼主:
顺便测一下电子风门电流,冷的时候1a左右,热了电流会慢慢降低到0.1a左右

网友(2021-03-08):
手艺不错 ,加速喷油试了没

网友:
想起我当年折腾GY6车子时,大大小小买了5 6个化油器,好的和差的油耗能相差0.5左右,现在发现,还是电喷的舒服,。。。。

网友:
顶楼主,看看我这膜片化油器,有哪位自己调整过

网友:
楼上那个黑色一字的螺丝是调混合比的吧

网友:
之前冬天不启动了,拆开瞧瞧是哪里粗问题了,空滤和汽缸里老是有机油,网上说是油气分离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