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市售的焊锡膏太难挤了,自己动手装一管吧

楼主(2020-12-21):
网上买的焊锡膏,针筒状的,用了几次之后就相当难挤。要用吃奶的力气才能挤出一点,感觉是焊锡膏填充了活塞和管壁的缝隙。偏偏活塞无法取出清洗。干脆自己拿一支2.5毫升的注射器灌一支吧,用多少灌多少。锡浆干了还能加助焊剂稀释。堵了也能取出来清洗。以后再也不买这装注射器封装的,还是买瓶装锡浆自己罐装吧

网友A:
锡膏里面的助焊剂容易变干发硬,尤其是在密封不当与空气接触,并且放在较高的室温下长期存放。
解决方法是,用完一定要记得盖紧,最好一次性挤出足够多的量存放到自己的针管里,多次使用,减少反复开启的次数;
同时有条件最好放冰箱冷藏,避免阳光直射这样的高温条件;
最好的办法,这玩意本身就不适合长久保存,即使用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里面的助焊剂容易变干发硬,尤其是在密封不当与空气接触,并且放在较高的室温下长期存放。
解决方法是 ...

这还真不是助焊剂干了,因为我开封不到一个月。我把大针筒的挤进小针筒里面,锡浆还是比较湿润,并且很好挤。

网友:
卖得贵这种还

网友:
我买过维修佬,盒子上标30克的,拿到手连塑料膜称重是18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还真不是助焊剂干了,因为我开封不到一个月。我把大针筒的挤进小针筒里面,锡浆还是比较湿润,并且很好 ...

那是混合沉淀?然后锡颗粒都堆积在一起了所以不好挤?抱歉目前我还没用过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混合沉淀?然后锡颗粒都堆积在一起了所以不好挤?抱歉目前我还没用过锡膏 ...

锡浆前湿后干,靠出口比较湿,靠活塞部分比较干。感觉是后半部的锡浆里面的溶剂被挤压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干,阻力也越来越大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商家演示的视频里是很容易挤出来的,而我买到的都是粘稠的,根本就挤不出来。
后来我是把整管倒出来,用稀释剂稀释后再装回去。现在好挤出来了。

网友:
我一直不太明白锡浆为什么那么贵   都没几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浆前湿后干,靠出口比较湿,靠活塞部分比较干。感觉是后半部的锡浆里面的溶剂被挤压出来了,所以越来越 ...

好吧,我一直都是焊锡+松香目前还没用过锡膏可能我鼓秋电子产品还是少

网友:
拼夕夕上,买过一小盒,只用了一次就变成块状了。根本就刮不动了。带盒50克的。纯锡不含铅的。到手 手动分装成小包装,然后怎么密封的好,怎么弄。

网友:
我得到一罐1kg的强力锡浆,16年造的,过期日期写的是19年,虽然过期了,但是还能用,就是顶上有一些硬了点,下面的还是软的,

网友:
这种锡膏没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时间长了里面的助焊剂都会蒸发,锡浆干了就很难挤。小瓶装的锡浆也一样

网友:
不修手机用不到这东西,对付小焊盘用0.3直径的锡丝就可以焊出来很漂亮和工厂的一样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锡膏的稀释剂用什么,我也有小罐干了的锡膏,不知道用什么才能稀释开。

网友:
工厂里的都是放冰箱冷藏的,常温下几小时就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锡膏的稀释剂用什么,我也有小罐干了的锡膏,不知道用什么才能稀释开。 ...

淘宝搜SMT稀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