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倒车显示屏黑屏故障

楼主(2020-12-21):
    汽车倒车显示屏黑屏故障,是因为没有视频信号输入,显示屏处于休眠状态误以为黑屏!结果在测量丝印为XC24B的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芯片的6脚电压时,表笔滑动造成5脚和6脚短路,致使6脚的电压由正常时的3.36V上升为3.59V,AMT630A发热严重,将丝印为XC24B的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芯片用SX2106(丝印B1GXX)代换,6脚电压正常,AMT630A仍发热严重,说明丝印为XC24B的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芯片5脚(12V输入端口)和6脚短路造成AMT630A40供电端口内部对42GND地端电流增大,造成AMT630A严重发热,代换AMT630较困难,将整块主板代换。
    补充说明:1SOT23-6封装3.3V降压芯片丝印GBCBL  GBBAK  GBCBK  GBCBH GBCBI GBCBJ   GBCBM GBCBN  可以用SX2106 (丝印B1GXXSY8201  JW5026  LM2734代换。2SOT23-6封装的背光芯片丝印O2B13,型号为AP3128A;丝印KDD0J  KDCAF背光驱动芯片可以用AP3128A代换,也可以参考MP3202和SGM37523、将AMT630A代换仍为黑屏,在背光驱动芯片(丝印KDCAF、可参考AP3128A规格书)的3脚和5脚之间串接三个白色背光LED 4脚的EN端口接上3.3V电压,三个白色背光LED正常发光(实测3脚和5脚之间电压为稳定的9.34V),说明背光驱动电路正常,疑为存储器XT25F01D内部程序错误。

网友A:
有这种主板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主板卖吗?

淘宝上9.8元一个

网友(2023-08-13):
显示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