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山特UPS里拆出来的变压器

楼主(2020-12-21):
从山特UPS里拆出来台变压器,测了下标注18.3V的绕组,空载16.8V,直接带4欧水泥电阻电压降至15V,电流4.1A,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绕组只有60W,真是这样的话感觉不重绕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A:
用195那个绕组输入220v  提高次级电压,另外 次级有三组输出 ,你可以三个串联提高电压,电压高了,相同电流下功率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95那个绕组输入220v  提高次级电压,另外 次级有三组输出 ,你可以三个串联提高电压,电压高了,相同电 ...

没想明白,双7.7V怎么串联

网友B:
18.3V是充电绕组,7+7V才是主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V是充电绕组,7+7V才是主绕组。

双7V是主绕组,就是电压太低

网友C:
黑-黄:230V输入;黑-蓝:195V输出,自耦变压?不知195V电压是干什么用的。
主绕组双7.7V,这个变压器的绕组有些另类啊,莫非是使用6V电瓶的?我的山特UPS还有个单独的拆机变压器都是双12V的,其中一个双输出串联整流稳压后用来搭配黑武士30V、7.5A可调板,功率很足啊,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黄:230V输入;黑-蓝:195V输出,自耦变压?不知195V电压是干什么用的。
主绕组双7.7V,这个变压器的绕 ...

利用双7.7V串联整流是这样接线吗
我这个电瓶是12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利用双7.7V串联整流是这样接线吗
我这个电瓶是12V的

可以,但你这15.4V的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得不到24V的直流,估计也就差不多20V吧。
不知你想干什么用,如果用于白光T12,有些尴尬----虽然变压器功率不小但电压偏低,不能使T12达到最大功率。当然,一般用用是没有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你这15.4V的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得不到24V的直流,估计也就差不多20V吧。
不知你想干什么用,如 ...

还没想出来这东西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拆过这样的变压器,那漆包线颜色太漂亮了,都没舍得卖铜。

网友:
逆变绕组电压一般是电瓶电压的一半左右,所以,那两个7V左右的才是主绕组,一般看UPS功率,大多是400W以上的,充电绕组有几十瓦就不错了

网友:
双7V是主绕组,大电流,改并联提高电流,应该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2022-02-01):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变压器,请赐教如何接线

网友(2022-08-31):
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