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平衡充设置问题,如何保存?

楼主(2020-12-21):
a9平衡充10个充电数据组设置完怎么保存??求助求助

就是这个东西

设置完退出提示datasave,一直闪烁,按start按钮就结束了,但是断电后会恢复初始值,设置都没了,怎么调整?求救

小作坊产品,还算好用,设置真是反人类

网友A:
检查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用来断电记忆的电池或者电容,量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电,或者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存参数的eeprom,可能没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用来断电记忆的电池或者电容,量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电,或者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存参数的 ...

试了一晚上,解决了,这个版本比较老了,说明书都是新的完全不一样,start设置前需要用on键确定选中,然后才是stsrt确认保存。里面设置还有很多条目不知道干啥的,代号CC,PP,H,L等等,h.l应该是高低,也弄不清设置啥的高低,还是报警,不去研究了,充电搞定,这老玩意儿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用来断电记忆的电池或者电容,量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电,或者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存参数的 ...

3.5v充了4串的电池,完成后用表量了下14.007v,单个间也不错,差别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