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水星全屋路由器(MERCURY MR108GP-AC + MIAP1200GP)

楼主(2020-12-21):
作为逛了之家很多年的伸手党,有机会还是要贡献以下的
全屋WiFi覆盖~水星全屋路由+AP开箱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885

接上回——开箱机后续——使用+拆机
上回说到测试使用的一些网络设置页面,很多人说这种86型ap面板散热是个大问题,为了模拟真实情况,所以用了装ap的盒子模仿实际使用

测试结果————散热确实是个大问题,室温21度,一部手机链接,刷了半天抖音,面板发热,手感温度差不多有50度左右,拆机看下有没有可改进的地方

先从ac一体路由开始

为了拆机刚刚到家的机器就把膜搞掉了,保修贴啊;;;

两侧硕大的散热孔

2.4g和5g芯片上陶瓷散热
网口上边应该就是缩水三剑客的核心来源了吧,这应该是贴片电容还是什么来着,全部省略了

不清楚陶瓷散热是否比金属的更好,中间一个应该是存储类的东西吧,没查具体的

电源部分

网变?
发挥勤俭节约的精神,能省的都省了

一体机倒是仅有温热,估计夏天最热也不会太热,毕竟空间现对较大,并且是铁壳的

接下来看面板一体机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颜;;;揭开表面装饰罩,下边还有一层,贴有名称一类的贴纸,左下角开关是FIT/FAT切换开关

FIt/FAT切换开关,就是传说中的胖瘦客户机。用ac一体机控制的情况下,需要拨到FIT上也就是瘦客户机便于统一控制。胖客户机可以独立设置
这个面板两个都支持

这个开关有点意思,在胖客户机的模式下是wifi的开关,瘦客户机的模式下反倒是指示灯开关

揭开下一层面板,客户机的wifi板出来了,板载天线

紧贴着盒子,这也是散热不好的原因之一

背面可以看到两个陶瓷散热片,下边压这2.4g和5g芯片,这个应该是没有功放电路的,毕竟只针对一个房间,实测一个客户机的情况下可以穿透一堵墙。。如果仅有一堵墙,那一般路由器更好用一些,毕竟更便宜些

陶瓷散热和存储芯片,没仔细看,4M还是8M来着?

揭开wifi面板,下边是电源板和有线插口板,中间是通过插接件链接的,电源板-有线板-无线板一共三层,嗯自我安慰下,比苹果的双层板还牛掰,嗯牛掰

千兆有线接口板,右侧应该是一个网变?

白色的是一个散热贴,软的,挺软,手感不错,主要作用是把千兆有线的网变热量传到给下边的电源板………………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POE电源板。把一体机传输过来的电源和网络信号分开,电源供电,网络通过插接件到上边两层板
这里可以看到缩水三剑客的另一个体现,电容呢?????

POE电源板背面的散热贴,将热量传到到后壳;;问题是后壳是塑料的散热能好?更和况还是在86盒子里边,空间完全密封

这个塑料盒子在密封的空间里能有多少散热能力?

侧面散热孔;;四个面都有,但是散热依然很不理想

网络上有加贴散热片的被动散热,但是我还是觉得空间密闭,被动散热难以凑效

上边两个图片是测量可用空间,考虑是否可以加一些小点的散热风扇,并且把前边面板打孔,进行主动散热?
拆解到此结束
AC一体路由散热基本没问题,重点集中在这个AP面板上
之家的大神帮忙出个主意,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可以加强散热?加风扇的主动散热的可行性,风扇从哪里取电

看在为了拆机把全新的保修贴都搞掉的份上,多多帮忙想想主意

网友A:
楼主这套组网系统真不错,看了下这种组网方式比一般路由器贵多了,支持WIFI6又贵一大截,不过没有墙壁的阻隔,使用效果应该很好。散热一般不用怎么管吧,就家庭那点设备也不会让AP满负荷工作。

网友B:
三贱客的,还是算了...

网友C:
面板上打孔,然后如果是穿管的,在管子另一头加个鼓风机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套组网系统真不错,看了下这种组网方式比一般路由器贵多了,支持WIFI6又贵一大截,不过没有墙壁的阻 ...

面板还是挺热的,组网比路由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打孔,然后如果是穿管的,在管子另一头加个鼓风机吹风

那是大工程了,有种房屋硬装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贱客的,还是算了...

便宜是最大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还是挺热的,组网比路由器贵

有那种突出墙体比较多的AP面板,突出墙体的部分也有散热孔。不过你已经买了,可以考虑3D打印一个带散热孔的方框,隔在墙体和面板中间,让空气能流通,估计温度会降低一点。

网友:
陶瓷散热片  第一次见  不过肯定没有金属的效果好

网友:
在86暗盒外面加装个明盒,再在明盒外面打孔,这样比密封在暗盒里散热会好点吧?

网友D:
路由与无线AP上没有看到内存心片,只看到flash心片,估计应该是用MTK集成内存的解决方案,差评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与无线AP上没有看到内存心片,只看到flash心片,估计应该是用MTK集成内存的解决方案,差评的方案 ...

这个还真是MTK的方案

网友:
MTK 7621A作为有线路由器蛮不错的,无线就算了吧

网友E:
AC 带poe供电不带无线模块,楼主不够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 带poe供电不带无线模块,楼主不够专业啊!

无线是单独的AP,通过AC统一链接供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 带poe供电不带无线模块,楼主不够专业啊!

AC陶瓷散热下边控制芯片描述错误,我也不知道下边是干啥的芯片

网友F:
关于散热的问题,你这种ap只需要在面板正面上边缘部分上开几个小孔,买那种2㎝的涡轮风扇直接扣在ap上方的散热孔上,刚看淘宝有。风扇出风口对着面板在面板位置上开出来,进风口直接电钻在AP面板正面下部分边缘钻孔就好多多益善,AP两侧的散热孔用胶带封起来,让空气形成风道流通。至于取电,风扇电量很小,直接在电容处取电就行,16v电容就是12v,对应买12v风扇,还有更低电压处更好,我看不到。再买一个温度开关45度或50度常开串在风扇上,适当串一些电阻取合适的风量。这样AP就会发热时风扇对外排风主动散热,温度低时风扇停止依靠被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散热的问题,你这种ap只需要在面板正面上边缘部分上开几个小孔,买那种2㎝的涡轮风扇直接扣在ap上方的 ...

谢谢坛友了
现在有这个计划,只是在考虑风扇的具体位置,尽量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装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了
现在有这个计划,只是在考虑风扇的具体位置,尽量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装进去 ...

不影响外观没意义,热量都是糊在里面,还有个方案就是难看点,直接加一个86暗盒加长出来,暗盒上开散热孔就行了,风扇都不用装。就是突出墙体一个盒子难看,不过这样WiFi信号是铁定比在墙体里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