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优惠的铸工胶AB胶太狡猾了,竟然还要给我返现2元。

楼主(2020-12-21):
各50克,感觉能用3年,真不少啊,以前AB胶才10克。
真是设定投入入啊。
改性丙烯酸。

楼主:
本来已经优惠5元了。

网友:
哪里哪里?来辆车捎着点呀

网友:
居然还有这等好事,说说链接吧

网友A:
丙烯酸没有环氧树脂的好,用过卡夫特的铸工胶感觉挺不错,是环氧树脂的

网友:
开封一年后 就过期了  还想用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丙烯酸没有环氧树脂的好,用过卡夫特的铸工胶感觉挺不错,是环氧树脂的

是啊,以后搞好质量的卡夫卡

网友:
我也买了,感觉强度不行啊

网友B(2021-02-08):
这个胶用起来有什么诀窍吗?我混合了粘两块铁片,2天了中间都不干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胶用起来有什么诀窍吗?我混合了粘两块铁片,2天了中间都不干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

这个大概1天必须干的。而且强度比一般AB胶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大概1天必须干的。而且强度比一般AB胶强

关键就是不干啊,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低的问题,室内也有15度以上。过了两天中间还没有固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就是不干啊,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低的问题,室内也有15度以上。过了两天中间还没有固化。 ...

在纸上混合一点看看是否固化。是不是拿错了,用了一个颜色的???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纸上混合一点看看是否固化。是不是拿错了,用了一个颜色的???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过期了。 ...

我在一个塑料板上试了下,也一样不固化,当时就是一起调的。改天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