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精度是0.1克的精密称,用两节南孚7号电池待机了8年。

楼主(2020-12-21):
那两个南孚电池印的生产日期是2013.02,我测了下工作时的电压,1.495V,
感觉有点厉害啊。
这个关机只是软关机,但应该只有几UA的待机电流。
一般很少用,一年也用不了十回。
一般情况下精度够了,比如称一堆药片,能算出多少片。

网友:
电池是2013年生产的,是哪一年开始使用的?称是哪一年开始用的?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吧

网友:
正常,我家体重秤就买秤送的垃圾电池也用了5年多

网友:
碱性电池还是很耐用的。特别是干燥环境。

网友:
我有个同款,实测过待机电流的,5ua这样,超厉害

网友:
这类电子秤精度都还行,就是都有一个通病,秤归零后以小于精度的量一点一点加东西,比如一滴一滴加水,不管加多少都是0,底数大于0就没问题。

楼主:
真是待机了八年的两节南孚7号电池,目前电压还挺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