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小四位无线(自己接线)插座 排插

楼主(2020-12-21):
铜价暴涨。。。但损坏的排插接线板还是要及时淘汰的。。。
有一些有破损,摇动有声响的就赶紧换新的。。。

小四位就是这种了,这种蓝白配色是经典款,一直都是人工焊接的。。。
某多多的渠道,背面有个P字难道代表某多多?

螺丝升级了,勉强取下来

内部是定制的铜条人工焊接的,这里有个没融化的焊锡丝

使用一些技巧可以整体取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是前盖板受力的,有一些加强筋。手感外壳是PP塑料

内部基座和蓝色灰色白色盖板是PC有陶瓷质感的塑料。
由于开孔变小有挡板,氧化不严重,触片已经没有镀层了。

还是这种防单孔插入的设计,阻力不是很大。
这两个零件是通过过盈配合卡在一起的。。。

网友:
自己接线比买带电线的要实惠一点。不知这个插排某多多要多少钱?

网友A:
升级这种螺丝实在太那个了,,某多上公牛也便宜不了多少,记得以前铜条上有公牛/GN的印记。

网友:
同问怎么拆的

网友:
这种焊点建议使用前补焊一下

网友:
被玩坏了,一个插座又不是什么高精尖,搞得这么难拆,公牛就是勒色

网友:
见过的无线插板的接线部分都是用十字螺丝的,这个有点奇葩。

网友:
外凸形四槽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这种螺丝实在太那个了,,某多上公牛也便宜不了多少,记得以前铜条上有公牛/GN的印记。 ...

好像是新标准要弄特殊螺丝,防止被不懂的人拆修带来麻烦,也有可能为了生产特殊改锥挣钱。我在超市里见到全是特殊螺丝,只有小店插座可能有普通螺丝。

网友(2021-03-14):
请问铜条大约多少平方

网友B:
今天刚到手,11.3包邮,正品

网友(2021-06-04):
为此我还专门买了把新三点螺丝刀

网友:
看上去不怎么好,飞利浦走起

网友C:
公牛的插座也还是可以的,至少也是牌子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到手,11.3包邮,正品

小时候4块钱一个,还是电木的,外观也不错,里面是一体紫铜条,插接的地方背面有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牛的插座也还是可以的,至少也是牌子货

其实防触电挡板那里已经算性能过剩了。
这个塑料精度已经可以做很多更高级的产品了(微型断路器外壳什么的),用在这里只能说是工艺领先有点过剩了。。。
反正这种扁开孔再加上防触电挡板,算已经是没法更安全了。。。

网友E(2023-01-12):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4块钱一个,还是电木的,外观也不错,里面是一体紫铜条,插接的地方背面有弹簧。 ...

坏的送给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坏的送给我吗

20多年了,灰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多年了,灰都没有了。

阿这,,我信

网友:
特殊螺丝没毛病,有能力维修的特殊螺丝没问题,不懂的直接整体更换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