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una9plus平衡充电器

楼主(2020-12-21):
上次的就是充着电一杯热水从这口倒了进去,这个先给他贴个膜

拆开一面

很简单,另一面拆开拿出全部电路

做工不错,就是老产品了,不知道为什么设置的数据断电后就没了。有了解的教教我。某鱼买的,成色很好,就是老古董了,就这样吧,总要交点学费

网友A:
这东东对平衡线及接口要求太高,电流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对平衡线及接口要求太高,电流不能大。

实际测试5A没问题,长时间原并充板线发热,不算烫,自己改装的22awg硅胶线没事,有时间改航空插头,我家里电池组大部分都用的航空插头,其实都差不多,电流我也用不到太大的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18个变压器,卖废品也不少呢

网友B:
这个比b6强太多了

网友C:
看下单片机周围有没有24C0几的8脚芯片,补一下焊在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单片机周围有没有24C0几的8脚芯片,补一下焊在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解决了,昨天试了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单片机周围有没有24C0几的8脚芯片,补一下焊在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打好的字怎么丢了一半。。。测试充了个4串的,设置3.5v,结束后万用表量了下14.007,单体也比较均衡,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b6强太多了

精度高,速度也快

网友:
看到上面那块板子好像有个470uf的电容两个引脚快短路了

网友:
多少钱?垃圾老花大价钱了。

网友:
咸鱼最多这种奇特的小东西出售了,满足垃圾佬的需要了

楼主:
停产了,只能咸鱼买,卖的比新的都贵。新款的800多,买不起了

网友D:
独立式开关变压器不错,只是主动均衡成本高体积大,大多数电动车电池组一般用被动式均衡加单体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5A没问题,长时间原并充板线发热,不算烫,自己改装的22awg硅胶线没事,有时间改航空插头,我家 ...

那足够了,还年平衡线细呢。我用艾斯特iSDT SC-620,其实大多时候也只用到5、6A,除非充大容量储能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足够了,还年平衡线细呢。我用艾斯特iSDT SC-620,其实大多时候也只用到5、6A,除非充大容量储能电池包 ...

嗯,主要用来平衡,如果是大电池组,都是用可调电源充电了,这种用来均衡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独立式开关变压器不错,只是主动均衡成本高体积大,大多数电动车电池组一般用被动式均衡加单体检测。 ...

是啊,体积和成本注定不会用在电动车上

网友:
好高级的充电器。。。。

网友(2021-11-25):
这个是主动均衡,单节独立充电,现在的充电器这种模式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