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低档电动牙刷,改成小电磨

楼主(2020-12-21):
拆低档电动牙刷,改成小电磨
伪拆机,做完才想起来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补拍。糊弄点M币。呵呵
低档电动牙刷,就是这个,连牌子都没有

开拆

底部是堵头凸起与牙刷体凹槽配合,底部堵头旋转25度左右就能取下,拆开后才发现。

换个角度看看,堵头上有一条橡胶圈防水

充电插座和塑料堵头之间也有防水胶圈

控制电路板,包含充电电路

震动电机换成长轴普通电机,形状、尺寸恰好一样

与新电机轴配合的夹头

改造电动牙刷外壳,剪掉安装刷头的部分

在剪掉部分根部打孔,让新电机长轴穿出

新老交接仪式,全家福

组装开始

尾部特写,基本无损

试机可行

不同孔径的夹头

换个角度

整完收工,从此没有电动牙刷。

网友:
竟然是偏心电机啊,jump egg改成电磨了

网友:
功率太小了,稍微一用力就堵转了!!!

网友:
电机需要重绕

网友A:
这个用来磨指甲应该很合适。我那个9.9元的小电磨感觉有点太猛了,很容易磨过头。

网友:
功率太小了,感觉是工艺品

楼主:
玩具电极,确实扭矩太小,绕线咱是外行,等寻到合适的电机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具电极,确实扭矩太小,绕线咱是外行,等寻到合适的电机再说吧。

玩具直升飞机的马达不错 力大转速高 ,就是发热厉害非常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磨指甲应该很合适。我那个9.9元的小电磨感觉有点太猛了,很容易磨过头。 ...

我也觉得太猛了,现在用9V开关电源带,感觉不错。

网友:
想法不错   换个电机就行了

网友:
改的不错,功率太小,冒似蛋用没有。

网友:
成本最高的应该是那个铜夹头了吧

楼主:
低档电动牙刷不值钱!竟瞎说实话

网友:
从此没有电动牙刷,多了一个电磨。

网友(2021-09-08):
营养跟得上的话,拆下的电机就没想过改成一个跳蛋吗?

网友(2022-06-02):
电机可以加大功率!

网友:
这小马达够力么?

网友:
抄了作业,过来顶顶

网友:
创意不错,改装也是下了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