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量产不过求助

楼主(2020-12-21):
各位大佬,不知道IS903 量产不过是什么原因,忘记截图了,报错是:Fail!Check Device Status Fail!FW Block is Lost!,这步在将近最后的时候突然报错,开不过。
颗粒是双贴 三星 K9HFGD8U5A。 还有,哪位老哥能发一个1.25固件带慢扫的版本,谢谢各位老哥!

量产设置如下:

固件是1.26版的。

楼主:
板子是微冷的写保护板子

网友: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ztu6nxrbA9MKF2pQOmAmQ 提取码:owr0
这个是1.25的
三星的颗粒我印象这,都是需要慢扫开卡的
另外有的时候报你这个错也可以格式化并使用的。开卡的时候如果用的3.0接口就尽量不要选择格式化那个选项,2.0接口随便

网友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MKrSgFdh8SoYzoeQFzurA 提取码:p3h3
另外三星的好像得用这个版本的,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B:
首先,把设置里的【CTLOC】改回0,你这设置4,主控都被你超到极限了,不稳定了。此外,【格式化】尽量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MKrSgFdh8SoYzoeQFzur ...

感谢存储哥的回答,固件我试了,1.26版问题依旧,无论低格还是高格都会在最后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发现如果取消掉格式化的选项,也会报错,重新插拔后手动格式化U盘就工作正常了,固件也刷进去了,像是工具BUG。还有,那个1.25的固件我也用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工具上写的FW Version 1.25,但是刷进去后,用芯片精灵和量产工具读取下U盘,显示固件还是1.23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设置里的【CTLOC】改回0,你这设置4,主控都被你超到极限了,不稳定了。此外,【格式化】尽量去掉 ...

感谢回复,格式化选项去掉后手动格式化,固件确实刷进去了,像是工具BUG。三星的Flash就是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MKrSgFdh8SoYzoeQFzur ...

我手头还有一个is903,卖家刷的是1.25固件,发现1.25固件好像在某些比较老的笔记本上兼容性改善了许多,1.23固件疯狂掉盘,甚至直接不识别

网友:
可以先按F9擦除后再试试开卡量产工具下载下来后,重新载入下设定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