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电瓶负极桩头开花了

楼主(2020-12-21):
前天突然打不着了,还以为电瓶坏了,正好遇上加班没时间检查,今天才抽空打开检查,电瓶的负极竟然开花了,全是淡绿色的结晶体,像棉花一样。用小刷子刷完还是这样,连接的头一掰就断了,连接片本来是黄铜的,断开的地方已经全变成红铜了,而且变成了絮状,一撕开像纸板一样,是合金都变成结晶析出去吗?

手头正好有材料,1.5*10的红铜条,打孔上锡,接2根搭铁线,另一端接发动机

装好点火,丝丝顺滑,看来不是电瓶问题,又省了几百。

网友:
涂抹一些凡士林

网友:
烧一壶开水冲一下干干净净

网友:
4S店保养会涂润滑油啊

网友A:
热水冲洗,更换电池,电池开始漏硫酸了寿命也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冲洗,更换电池,电池开始漏硫酸了寿命也就到了.....................

这个现象一直有啊,只是今年没注意。

网友:
2楼正解,清理干净后涂抹凡士林

网友B:
4年车出现这问题,开水浇过后涂上黄油,一直用到现在,7年半了,还是原车电瓶。黄油估计跟凡士林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年车出现这问题,开水浇过后涂上黄油,一直用到现在,7年半了,还是原车电瓶。黄油估计跟凡士林效果一样。 ...

隔离空气水分

网友:
电极漏酸了,很快又烂了

网友:
电瓶极柱出现爬酸现象,说明寿命不长了,属结晶析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水冲洗,更换电池,电池开始漏硫酸了寿命也就到了.....................

柱子封口问题,2000年前摩托车电池新的装上就这样

网友:
国产土鳖车,原车电池8年多,也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电解液渗出到极柱上把铜给腐蚀了,经历过两回,第一回尝试用AB胶密封可以粘附力太差最后换电瓶,第二次老婆的车极柱也烂了用硅橡胶704密封后把新夹头夹在硅橡胶上方,一年多了也没腐蚀,电瓶也还好的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只有换电瓶,绿色的可以用开水洗掉,

网友(2022-05-06):
学到了!!涂抹凡士林或者黄油

网友:
开水呲一呲,干了涂点润滑脂

网友:
先用开水冲一冲,再摸点润滑脂就行。

网友:
看来老司机很多呀,开水清洗加油脂密封是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