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一个问题 东芝DDL闪存单贴3281BB 但是CE有问题

楼主(2020-12-21):
看图,东芝DDL闪存单贴3281BB,但是CE有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虚焊了吧?加焊油补焊试试~

网友B:
颗粒虚焊,或主控虚焊,或颗粒坏了

网友C:
3281BB,支持1.2V的VCCQ。检查一下是否电压跳线问题,查清楚东芝颗粒本身的VCCQ数值,毕竟DDL有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虚焊,或主控虚焊,或颗粒坏了

我的颗粒缺了两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BB,支持1.2V的VCCQ。检查一下是否电压跳线问题,查清楚东芝颗粒本身的VCCQ数值,毕竟DDL有3.3V的。 ...

颗粒缺脚的,我想知道怎么屏蔽掉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虚焊了吧?加焊油补焊试试~

闪存缺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