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接入路由器AR513W-V3M8拆解,主要用于广告机

楼主(2020-12-21):
偶然得到一台华为接入路由器AR513W-V3M8。有意思的一台机器,2块海思处理器,主从2套Android系统,后台还有一套华为AR系列路由器操作系统。查了一下华为的网站,主要是用于广告一体机。

网友A:
看着做工也挺强的 。支持 MPLS  BGP VPN不?

网友:
皮糙肉多膘厚耐艹

网友B:
“console”要想输入命令需要按某个特定的键。有些是启动的时候按ESC,有些是C,或者Q,X等。都不一样。
还有些是提示“press magic key”代表按特定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ole”要想输入命令需要按某个特定的键。有些是启动的时候按ESC,有些是C,或者Q,X等。都不一样。
还 ...

提示“press a key”。键盘上几乎所有键都按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也挺强的 。支持 MPLS  BGP VPN不?

console进不了,按键没反应,华为的文档上也没有提及。看华为的文档上可以执行的命令行还是挺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示“press a key”。键盘上几乎所有键都按了一遍。

是不是让按  a 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让按  a 键

不是的。

楼主:
路由器重启后从console的输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也挺强的 。支持 MPLS  BGP VPN不?

功能比较多。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2021-11-24):
引用 楼主:
路由器重启后从console的输出。如下:

开机显示啥?

网友:
小了,格局小了,本来一个芯片就能解决的事,还是我格局小了

网友(2022-02-24):
进入密码是多少啊我的进不去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没密码 进不去

网友(2022-04-25):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收了个AR513 V1M8,不带无线,给东方天呈的定制机,应该是明厨亮灶项目,可以挂硬盘和摄像机。安卓版本低,串口115200,用户名root密码Admin@huawei注意密码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可以在串口下卸掉APP

网友:
超级终端的COM设置,最后一项,数据流控制,选无,默认是硬件,我前几天刷路由器就是这样,上网找了下,看见有个帖子告诉的,改了就可以输入命令了

网友(2022-05-29):
引用 楼主:
提示“press a key”。键盘上几乎所有键都按了一遍。

提示“press a key”  那就按 a

网友(2025-02-05):
瞎折腾,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