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线大法拆修小蜜蜂

楼主(2020-12-22):
排线断了,飞线修复,最后打上热熔胶,测试正常。

网友:
数字台子好贵

网友:
好高级啊,我还以为那种导游、老师用的几十元的呢

网友A:
这样飞线实在是太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实在是太丑了吧

丑无所谓啦,反正装进壳里,看不到,焊接完,再焊接处打上胶,比较耐用。

网友:
贵吗???不懂  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还有两个淘汰的 感觉没有用起来,就只用了简单的调音量大小而已完全没有必要用的

网友:
我以为是采花蜜的小蜜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