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们这个是什么芯片?多大容量?YMA96202457 , ?

楼主(2020-12-22):
?大神们这个是什么芯片?多大容量?YMA96202457 , ?

楼主:
查看附件1111111

网友A:
只能看出来是8die颗粒,应该是单颗256g,制程不敢确定,应该是64L,毕竟128L还没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看出来是8die颗粒,应该是单颗256g,制程不敢确定,应该是64L,毕竟128L还没量产 ...

知道哪能搞到长江存储的颗粒吗?也想搞几颗玩玩

网友:
用托盘装的,说不是工厂的人 我都不信
是工厂的人  肯定知道是什么料 钓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哪能搞到长江存储的颗粒吗?也想搞几颗玩玩

搞来也没工具可以用吧,要搞就买光威拆

网友:
长江储存的颗粒 最近很火的致钛SSD不就是这用这颗粒么可以去买来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