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快挂了。。。

楼主(2020-12-22):
由于只能接受货到付款,
所以只好在狗家买,

罗技的倒是省电,
可是中键都不给用微动啊!

万能的坛友们,
罗技的无线鼠标中键用了微动的,最便宜的是哪款啊?

如果有其他的 150 以内的好货(指无线鼠标),
也请推荐一下呀!

网友A:
罗技的中键都有微动啊,只不过不是普通的微动而已,你的鼠标什么型号?

网友B:
用过五个无线鼠标,三个是雷柏的,一个蓝牙的,总死机,第五个新买的,只是试了试,备用,

说说雷柏的感受吧,其实区别不大,就是7100的精度太差,稍微习惯后,普通使用还凑合,7100P,微动和滚轮使用几个月后总出问题,时不时就要清理一下,还有一个小的,因为没有侧位键,只是在客厅机偶尔使用,但是雷柏的鼠标省电,两节五号电池五六个月不用换,

网友:
为什么只能接受货到付款?
罗技的好处是一般都是光栅轮,包括低端的。
中键都是微动吧,只是有些不是那种长条形的,是方形的。可以到手自己买好的换

网友C:
哈哈,罗技和中键确实有仇,我也曾经找了很久,结果最后还是自己用M215改装的

网友:
大神们要求都那么高的吗?  我用雷柏M100G,几十块钱  双模蓝牙  用着很好啊

网友:
中键用微动容易误触吧      不然为什么不这样设计呢   滚轮的时候造成误触

网友:
一般中建用的少,估计给垃圾微动完事

网友:
我用的是M210,10几年了没问题,只是中键用得少

网友:
中键从来没用过。。。

网友:
一直都是用的罗技的鼠标,主要滚轮用的太频繁了...,手里的这个303用了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问题(只拆开清理了过左微动的氧化,还未更换过)。

网友:
雷柏5G鼠标。70+吧我记得。唯一缺点。微动不耐用。
解决办法。买到手就用发动机润滑油加注滚轮微动等位置,按压时能泵出油为止。
我有俩。两年了,亲测有效。

网友:
中键那个方型的也是微动呀,难道只有长方型的才叫微动?

网友:
买罗技 中键换松下方形微动 不过我记得罗技好一点的中键都是贴片的微动 所以买之前建议看一下拆机图

网友:
M325  M185, 这两个鼠标用了5年以上了.

网友:
楼主对中键有要求的,一般是使用设计软件,特别是3d的设计软件,这个你要买鼠标之前看鼠标的拆解图,通用的鼠标微动那种方便自己更换。贴片的是硬而且不好用。或者你上某宝买微软的3500,就是电池没有现在的耐用。罗技的m215的中键不是标准键吗?我记得论坛好像拆过一批啊,而且好像东芝还是哪个的罗技代工鼠

网友:
百元左右首选罗技G102二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中键都有微动啊,只不过不是普通的微动而已,你的鼠标什么型号?

M215,

看论坛里的拆解,
中低端罗技的中键多数用的都是轻触开关,
四脚的那种,
手感梆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五个无线鼠标,三个是雷柏的,一个蓝牙的,总死机,第五个新买的,只是试了试,备用,

说说雷柏的感受 ...

所以我就在纠结要不要考虑雷柏呢,
我的 罗技M215 可是挺了几年微动才有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罗技和中键确实有仇,我也曾经找了很久,结果最后还是自己用M215改装的 ...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呀!

看论坛里的拆解,
就连过百的鼠标,
中键都舍不得用个左右键一样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