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瑞昱千兆有线网卡不识别硬件问题

楼主(2020-12-22):
网线1000M就是快啊,无线网卡太慢了。
电脑主板之前是好的,后来换了显卡后,插上网线没反应,硬件也找不到,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后还是一样崩溃了,就拆开电脑主板认真的看了一下,晕了,发现之前插显卡时不注意,显卡挡板把3个电容碰掉了,左找,右找,找到差不多的电路,查了一个RTL8111B 的28,29,30 脚 对应的,原来这个是网卡和PCIE 通信的差分线电容掉了2个,另一个电源滤波电容,不焊也行,然后从公司找了两上0.1UF的焊上,差分电路是要等长线的要不然信号就不稳定,所以线不能引出来,尽量的短,保证阻抗匹配,也不知道是不0402,还是0201,太难焊了,现在想修个东西太难了,老眼昏花了,几次没焊上,差点把主板搞坏了,最后焊接上了,赶紧打胶固定,成功修复,就是焊功太烂了。

网线1000M就是快啊,访问局域网硬盘就是好用,无线网卡太慢了。

网友A:
焊接成这样都没事,果然厉害

网友:
厉害了,这才是数码论坛坛友该做的事!

网友:
零件这个姿势,我想知道焊接是什么姿势

网友B:
看着像技嘉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技嘉的主板

对,还是个老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成这样都没事,果然厉害

用的0603的焊接的,焊盘太小,没拍好,放大镜看了,是焊接上了。

网友C:
索性找块网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性找块网卡上去,

原生的好,我插的,显卡或PCI声卡就不好用,有时也会松动。我的机箱现在都是横着放了。

网友:
强大的技术,好评支持啊

网友:
楼主你太强悍了,关键网卡的线路图都给你码到了

网友:
您好能量一下网卡的对地电阻不,我的跟你这个差不多的网卡,也是不识别。

网友:
这个是0402 应该也没那么难把?
不过恭喜楼主

网友:
这个焊的真是无敌了

网友:
这个焊接水平高

网友:
楼主你这么厉害
技嘉要怎么活下去呀?

网友:
号强的主板,这样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D:
要是有热风焊台这事就好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热风焊台这事就好做多了。

没有热风㷸台工具,主要是封装尺寸不一样大,我的器件大了,只能焊单边,另一边接线。

网友:
这个能搞定,手活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