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优越者M.2 NVMe 硬盘盒掉盘修复 RTL9210 固件

楼主(2020-12-22):
优越者M.2 NVMe 硬盘盒掉盘修复  RTL9210 固件
见之前我的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937
在使用中发现经常掉盘,一开始以为是固态硬盘的问题,后来测试发现是盒子问题
网上找到固件,升级后经过大数据写入读出测试正常,推荐更新!
固件更新有风险,责任自负!
界面预览,点击Update Device 进度条走到100%即可!

realtek_rtl9210_fw(station-drivers.com).part1.rar

realtek_rtl9210_fw(station-drivers.com).part2.rar

网友A:
我刚刚也搞了一个,不知道怎么看版本?另外刷机是不是要拆下M2硬盘?应该是这里下载:
https://www.station-drivers.com/download/Realtek/realtek_rtl9210_fw(station-drivers.com).zip

网友B:
这个是刷硬盘盒中转芯片固件?

网友:
螃蟹舅撕流弊 啥玩意都有固件更新

网友:
我也更新了,版本比佳翼放出的版本还新,还不错。

网友:
固件是一个原因,还有一方面的就是电路板,用料足的(比如电感),掉盘的几率就小。

网友A:
看来被我搞死了!刷到99%后出现fail:cry::cry::cry::c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搞了一个,不知道怎么看版本?另外刷机是不是要拆下M2硬盘?应该是这里下载:
https://www.station ...

刷机不用拆掉固态硬盘,直接刷即可,如果固态中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以防万一还是拆掉把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刷硬盘盒中转芯片固件?

硬盘盒主控芯片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被我搞死了!刷到99%后出现fail

不会吧,我的很顺利,现在坏了不能用了码?
你有编程器码,有的话我提取我的编程器固件给你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的很顺利,现在坏了不能用了码?
你有编程器码,有的话我提取我的编程器固件给你恢复。 ...

我没有编程器,算了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搞了一个,不知道怎么看版本?另外刷机是不是要拆下M2硬盘?应该是这里下载:
https://www.station ...

好像是一样的路径下载的

网友C:
我是orico的 rtl9120 没有刷固件也不掉盘
刷固件也没有掉盘
只不过刷固件 跑分高了点
我2个usb-c 10g 挂了2个500g的 nvme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orico的 rtl9120 没有刷固件也不掉盘
刷固件也没有掉盘
只不过刷固件 跑分高了点

我刷了后到目前都没掉过了

网友:
我试了3个nvme 也是最常用的
好吧
毕竟orico 双11 双12 才60多一个
已经是走入普通人家了
之前 少说100都算少的

网友(2021-04-05):
一对小文件读写就会掉盘

网友:
求编程器文件,手里有ch341a 应该能刷,,刷死了查电脑完全不识别了

网友:
刷新成功。。不知道会不会改善掉盘

网友:
我也是一直掉。。。

网友(2021-06-17):
我也一直显示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