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Intel 2258G尝试直接换2256K无效

楼主(2020-12-22):
10月份的时候我给2.5寸板子的Intel 540s换过一个没有锁code的2258g主控,结果表明可以正常识别正常开卡看这里。坛友@fanallen 后来也给M.2接口的5400s换过主控,同样可以正常使用看这里

一直都有传言56k跟58g可以互换,于是特地找了个56k的板子换一下主控,结果并不行

直接换主控短路,电流接近0.5a,并不是焊接问题,重新拆装两次均一个毛病,主控和板子没问题

网友:
2254g主控36一个,贴500g还是可以的,小了不划算

网友A:
不要用Intel板子尝试,这东西上面存在未知跳线,找个山寨盘的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会有什么好处?性能提高?

网友B:
2256K和2258G的内核都不一样 怎么同用。。。英特尔的540S系列2258G可以用普通版本的2258G和2254G去换/换了就跟普通版本一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6K和2258G的内核都不一样 怎么同用。。。英特尔的540S系列2258G可以用普通版本的2258G和2254G去换/换了 ...

M.2版本的5400s存在2256k和2256g两种,版型一模一样,@perter 还在那个帖子里出现过,我找不到那个帖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Intel板子尝试,这东西上面存在未知跳线,找个山寨盘的就可以了

我记得你以前回过一个帖子里面就有2256k的5400s,还能找到那个帖子吗?我对照一下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你以前回过一个帖子里面就有2256k的5400s,还能找到那个帖子吗?我对照一下跳线 ...

那是老杜的m2板子,图片我私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老杜的m2板子,图片我私发你。。。

m2的以前我换过,好像有几个用不了,有几个可以,。不知道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C:
如果能搞到一份56K的原理图或者datasheet就迎刃而解了,记得58系列的原理图里有一个56K/58G选择电路,但是里面没说的很详细,能对比一下56k引脚的话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搞到一份56K的原理图或者datasheet就迎刃而解了,记得58系列的原理图里有一个56K/58G选择电路,但是 ...

56K 58G 58H板子的原理图倒是有,唯一稀缺的就是datasheet,貌似46以后都没有datasheet流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K 58G 58H板子的原理图倒是有,唯一稀缺的就是datasheet,貌似46以后都没有datasheet流出了, ...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56K的原理图吗

网友:
记是之前听大佬说过,的确可以的。换了主控需要移动二个电阻的。具体哪二个忘记了。

网友D:
是这个样子的?我买来就这样!正反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K 58G 58H板子的原理图倒是有,唯一稀缺的就是datasheet,貌似46以后都没有datasheet流出了, ...

58g原理图也是288pin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样子的?我买来就这样!

谁知道呢,按理说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有跳线阻碍了吧

网友:
intel贴三星颗粒,会不会太神奇?

网友:
记得英特尔545S还是5400S系列有个M2可以互换 那个M2的主控周围有一圈电阻围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样子的?我买来就这样!

反面也请拍一下吧

网友:
谢谢大佬的尝试,以前我也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