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软件支持晶振选择? (下载AVR单片机的hex )

楼主(2020-12-22):
尴尬了,ARDUINO IDE 不能传第三方hex    而象XLOAD和AVRDUDESS又不支持晶振选择

PRO MINI有8M版和16M版两种,我手头的是8M的

AVRSTUDIO不知行不行,如果有没有小巧些的软件  只是写芯片用

网友A:
要小巧的话AVR fighter可以,其实一般的都可以,都是配置熔丝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小巧的话AVR fighter可以,其实一般的都可以,都是配置熔丝而已

新手    熔丝方面还不敢随便动

我大哥推荐了 proisp 和avrdude  这两个都有点复杂呀
正准备找些proisp的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    熔丝方面还不敢随便动

我大哥推荐了 proisp 和avrdude  这两个都有点复杂呀

AVR fighter好,我从用AVR开始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fighter好,我从用AVR开始一直用这个

文件大吗   请发一份给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大吗   请发一份给我试试

网上一堆下载的,很小,记得就几百K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堆下载的,很小,记得就几百K的样子

哈哈 太好了

网友B:
avrdude  也是arduino使用的,看看命令行参数就清楚了 arduino是因为选择板,频率就固定了,所以在arduino中不需要选择频率。
打开arduino的详细输出,就看到其命令行

C:\arduino-1.8.9\hardware\tools\avr\bin>avrdude.exe --help

Usage: avrdude.exe [options]
Options:
  -p <partno>                Required. Specify AVR device.
  -b <baudrate>              Override RS-232 baud rate.
  -B <bitclock>              Specify JTAG/STK500v2 bit clock period (us).
  -C <config-file>           Specify location of configuration file.
  -c <programmer>            Specify programmer type.
  -D                         Disable auto erase for flash memory
  -i <delay>                 ISP Clock Delay [in microseconds]
  -P <port>                  Specify connection port.
  -F                         Override invalid signature check.
  -e                         Perform a chip erase.
  -O                         Perform RC oscillator calibration (see AVR053).
  -U <memtype>:r|w|v:<filename>[:format]
                             Memory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Multiple -U options are allowed, each request
                             is performed in the order specified.
  -n                         Do not write anything to the device.
  -V                         Do not verify.
  -u                         Disable safemode, default when running from a script.
  -s                         Silent safemode operation, will not ask you if
                             fuses should be changed back.
  -t                         Enter terminal mode.
  -E <exitspec>[,<exitspec>] List programmer exit specifications.
  -x <extended_param>        Pass <extended_param> to programmer.
  -y                         Count # erase cycles in EEPROM.
  -Y <number>                Initialize erase cycle # in EEPROM.
  -v                         Verbose output. -v -v for more.
  -q                         Quell progress output. -q -q for less.
  -l logfile                 Use logfile rather than stderr for diagnostics.
  -?                         Display this usage.

avrdude version 6.3-20171130, URL: <http://savannah.nongnu.org/projects/avrdude/>

avrdude -CC:\arduino-1.8.9\hardware\tools\avr\etc\avrdude.conf -v -patmega328p -carduino -PCOM4 -b115200 -D -Uflash:w:c:\abcd.hex:i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dude  也是arduino使用的,看看命令行参数就清楚了 arduino是因为选择板,频率就固定了,所以在arduino ...

感谢指教

命令看不明白    不知怎么设置目标板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