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9.9元华博HT108,是否被阉割请大神支招!

楼主(2020-12-22):
华博HT108到货,先拆为敬!正面:

背面:

两节5号电池供电:

电路板:

那么问题来了:
红圈内没有装的元件是被阉割了什么功能吗,求大神指教!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背光,可以加吗?

网友:
像是HFE三极管放大倍数检测

网友:
好家伙 这拨盘可比八卦阵复杂多了。

网友:
看装的电池就非常山寨。不过这样电池容易找,能用就行,一般人也就是量下电压电阻。

网友:
本身就不是什么名牌货了,哪里有什么隐藏功能给你发掘了

网友:
也买了一个,前天收到的,还没去找卖家返款额

网友A:
另外有一款带背光的,应该是长按hold键。
模糊记得有一个帖子数字表补元件加背光的,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B:
这个可以加背光的,Q3、的、r7、r8补齐,液晶屏金手指边上不是有个“BL”就是接背光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加背光的,Q3、的、r7、r8补齐,液晶屏金手指边上不是有个“BL”就是接背光板的了 ...

谢谢,没看到有“BL”,有个“BUZ”是接那个蜂鸣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款带背光的,应该是长按hold键。
模糊记得有一个帖子数字表补元件加背光的,具体的记不清了。 ...

谢谢,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