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分体电视怎样连功放机K歌

楼主(2020-12-22):
电视无音频输出,用高清转音频器转无声音。

网友A:
第三张图上有音频输出呀,在天线同轴电缆接口旁边,插上3.5插头或者莲花插头应该就可以响。
小米电视有蓝牙
有蓝牙就太简单了功放接一个蓝牙模块就OK了,TB上最多几十块钱就搞定。
你的分体音箱上应该有音频输出接口用莲花插头插上也可以响。

网友B:
你这个看来还真就得用蓝牙模块了
一般除了输入还应该有HDMI输出用来接功放
或者有一个口带回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来还真就得用蓝牙模块了
一般除了输入还应该有HDMI输出用来接功放
或者有一个口带回传功能 ...

功放不带HDMI的,用一个转接口现在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上有音频输出呀,在天线同轴电缆接口旁边,插上3.5插头或者莲花插头应该就可以响。
小米电视有蓝牙 ...

3.5插口是输入不是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插口是输入不是输出的。

不是3.5的那去买一个音频输出的那个接口的转换插头(转3.5或莲花)插到功放上就行了
如果没有转换口就买一个蓝牙模块插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3.5的那去买一个音频输出的那个接口的转换插头(转3.5或莲花)插到功放上就行了
如果没有转换口就买 ...

那是输入口,是DvD之类外部设备输入小米电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来还真就得用蓝牙模块了
一般除了输入还应该有HDMI输出用来接功放
或者有一个口带回传功能 ...

蓝牙我试过,连接成功,但没声音。

楼主:
上面用的转接器可能不支持HDMI回传功能,准备网购下面图片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