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co Usb3.0硬盘柜插电脑没反应

楼主(2020-12-22):
orico五盘硬盘柜,usb3.0接口,电脑是win10,64位的。插上电脑,有时候没有反应,说有个usb设备没有正确安装,但设备管理器里又没有感叹号;有时有反应,但只出来一两个盘符,其他盘慢慢地出,但最后又全部盘消失。是连接线太长了,1.2米,还是驱动问题?因为插到usb2.0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网友A:
看着像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

硬盘柜电源150瓦,应该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供电不足

usb2.0电流更小,反而容易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2.0电流更小,反而容易连接

可以拆掉两块先试试

网友C: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盘?台式机的话挂5块盘不够的,一块盘启动电流接近2A,一块盘差不多启动电流30W了,5块也就刚好,还不算其他系统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盘?台式机的话挂5块盘不够的,一块盘启动电流接近2A,一块盘差不多启动电流30W了,5块也 ...

硬盘柜自带150瓦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盘柜自带150瓦电源

我知道啊,一块盘启动30W,5块不就150W了嘛,还是瞬间电流,你那150W电源瞬间电流肯定没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啊,一块盘启动30W,5块不就150W了嘛,还是瞬间电流,你那150W电源瞬间电流肯定没那么大的 ...

经过精密测试,启动功率在9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啊,一块盘启动30W,5块不就150W了嘛,还是瞬间电流,你那150W电源瞬间电流肯定没那么大的 ...

启动后拷贝功率在30多瓦

网友D:
拆出来测测吧,用的是硬盘盒的USB转sata,好像是JMB567,就那几个电源。不行了就换个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出来测测吧,用的是硬盘盒的USB转sata,好像是JMB567,就那几个电源。不行了就换个主控芯片 ...

专家呀。宣传是高一级别的芯片,电脑识别的是说的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