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尼得科吸尘器,有没有见过这种无刷电机,该如何启动?

楼主(2020-12-22):
大伙儿有没有见过这种电机,该如何启动?

网友A:
这种电机启无外几个因素.1PWM讯号要有,2有些要外加+5V,3有的电机有启动脚不是接5V就是接地,就看LZ测试!

网友:
什么叫尼得科,这玩意不是日本电产吗?好东西啊,他家应该不做吸尘器,只做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启无外几个因素.1PWM讯号要有,2有些要外加+5V,3有的电机有启动脚不是接5V就是接地,就看LZ测试! ...

今晚试一下

网友:
电路板上不是标着吗

网友:
那黄色插头的黑红线不就是正负极么,接上电源试一下,那些细线可能是传感器的线路,什么高温啊,堵头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