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竟然还有HDMI假负载这东西

楼主(2020-12-22):
上次说DIY小主机,把显示屏去了,然后就一定要接上HDMI才能开机,要不然不停的重启,BIOS也没有设置这功能,这样如果当下载机就不行了,要连显示器开机很麻烦,后来突然发现,网上有HDMI虚拟显示器,当个假负载,就能正常开机,有人用过吗?还可以虚拟分辨率,也不贵,还有个可识别开机的就是HDMI专VGA,直要插上,就认为有显示器,就能开机。
刚看到论坛有VGA做假负载的,就是的R,G,B三色对地,各接一个75R电阻。

不过HDMI的就不道了,有可能是里面有个热插拔的检测5V,直接用自己输出的返回就行了。

网友A:
热插拔检测,还有EDID

网友B:
这个以前有个用途是用来做挖矿的,欺骗显卡我插了显示器,我不是用来挖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有个用途是用来做挖矿的,欺骗显卡我插了显示器,我不是用来挖矿的 ...

有可能,伪装你在用显示器,,不过我的电脑是不接显示器也能开机的,就是有些平板电脑主板很奇怪非的接显示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检测,还有EDID

对,好像里面要放个24C02啥的,但是看某宝也就几元一个,不知里面有没有芯片。

网友:
这玩意还有个用途是欺骗显卡用来构造奇怪的分辨率用。

俺们当年做软件,对方是个诡异比例分辨率的win平板,俺们就靠这种欺骗法用普通显示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