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心”上篇

楼主(2020-12-22):
      上一期的“换头”可谓小试牛刀,本次“换心”还是有点工作量。本篇将讲述方案规划。前期链接见下:
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拆解简评
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头”
       前面讲到过需求:宽范围低压、恒流驱动,触摸调光。
第一个技术点:电压范围的确定。
       在拆解篇,测试出灯珠电压在36V左右,如果电源电压范围要在36V两端跑,那么必然要使用升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经过一番选型,选中了晶丰明源半导体的BP1808芯片。

       供电电压3-60V,距离我想要的80还有一定的差异。因为我想兼容到64V的电动车电瓶,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方案。随着新国标的实行,电动车电瓶电压逐渐降低至最高48V,60V的电压足以应对。同时支持模拟调光和PWM调光,为触摸调光提供了两种方案。
       另外,在电源输入方式上,可以直接利用原有的GU10接口,鳄鱼夹夹住即可。但是GU10接口无法分辩出正负极,因此,在输入级加入桥式整流。同时为了降低整流桥的功耗,采用肖特基二极管SS36做整流二极管。
为了防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毁后级电路,在输入端加入压敏电阻7D560和保险丝进行保护。
第二个技术点:触摸调光方案选型。

       选中了融和的触摸调光芯片,这里有两款:RH6616和RH6618,看命名,6618应该是6616的升级款。对比两者的数据手册,发现功能一致,引脚完全兼容,唯一的不同点是6616输出的PWM脉冲是4KHz的,而6618的是25KHz的。

       两者的模式也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差异只是上电初始亮度不同。
我们知道,PWM脉冲频率越高,所需的滤波电容可以越小,滤波越容易,LED灯珠上的纹波电压也越低,因此,首先就想到了使用6618。
       然而,在仔细查阅BP1808的规格书后发现:

       BP1808支持的最大PWM脉冲为10KHz,低于6618的25KHz。不过,既然6616和6618引脚功能完全兼容,那么就可以先用6618试一下,不行再上6616。
       因为6616PWM频率更低,为了防止频闪,降低纹波,滤波电路的设计必须采用6616的方案使用更优的滤波电路。

       BP1808手册上建议的输入输出电容使用MLCC电容,因此在第一版方案中,采用了两个4.7uF/50V的MLCC电容。结果测试时发现调光时有啸叫,而啸叫源正是这两个MLCC电容。换上6618测试,发现同样可以调光,但是在调光过程中亮度会抖动。
       因此,重新选择滤波方案,还是用低ESR的电解电容吧,采用两个220uF/50V的电解电容做输出滤波。这两个电容可以直接使用原驱动器上的输出滤波电容。参数一致。
第三个技术点:触摸调光芯片的供电。
       因为触摸芯片采用低电压供电,工作电压仅2.4-5.5V,因此,需要使用一个降压电路将输入电压降低到合适值。
       压差太大,LDO不太现实,虽然触摸芯片功耗很低。所以选用低功耗DC-DC电路是比较合适的。关键指标在于输入低压,输出电流能过百毫安即可。
       经过一番查找,看到一款和泰的HT7463电源芯片。

       效率较高,供电电压极限值55V,最大额定值52V,虽然和BP1808的60V有点差距,但是不大。输出电流600mA,完全可以满足触摸芯片的驱动。
       至此,电路方案已定:输入级用56V压敏电阻和保险丝作为过电压保护。采用SS36肖特基二极管做桥式整流输出。输出的电压一路给BP1808驱动LED灯珠,另一类给HT7463转成5V给RH6616供电,RH6616输出的PWM信号作用于BP1808的调光脚进行调光。
       当然该电路也存在一些不足:1.HT7463电源芯片通电后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待机电流较大(后实测整机待机功耗约0.12W)。2.电路最高输入电压受限于HT7463的极限电压55V,为安全起见,输入最高电压为其最大额定电压52V。而48V的铅蓄电池满电电压可能会在54-56V之间,有损坏HT7463或压敏电阻的可能。3.桥式整流导致电路效率变低,且输入电压越低,桥臂电路就越大,桥上功耗就越大,效率就越低。
       不足问题的分析:1.因为没有内部集成电池,长时间不使用时移除电池即可,短时间内,0.12W的待机功耗可以接受。2.48V电压已超过人体安全电压,使用概率不大,其次,万一要使用48V电池供电,只要电池不是满电状态,则没有问题(电池只需要放很少的电即可降到52V以下)。3.适当提高供电电压,如24V即可提高电路效率。另外如果明确输入正负极,还可以去掉整流桥来提高效率。
       好了,本篇到此为止,下一篇将进行电路设计。

//////////////////////////分割线//////////////////////////////
DIY之二中篇:GREENTEK 14W GU10接口外贸版大功率射灯DIY之“换心”中篇

网友:
讲解的真详细,期待下一篇。

网友A:
这是进了多少个呀 搞得好复杂

网友:
厉害了,谢谢分享,这是要搞大动作啊

网友:
这个实验详细

网友:
要改的话建议150ma的驱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了多少个呀 搞得好复杂

有百十来个,生命在于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