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华博HT108,差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0-12-22):
9.9元到到手的华博HT108,拆开看看

问题是红圈中有几个元件没有,是阉割了什么功能吗?请大神指教!这个机器没背光,好不好加呀?

网友:
应该是自动关机电路

网友:
有10a保险管座焊盘,可以加一个10a保险管

网友:
差的零件应该是背光控制电路。

网友A(2021-01-27):
缺件的是背光电路,我改了背光,问客服不给提供零件参数,我自己用1K,22欧,和一个NPN三极管1E,白光发光管一个,看上去还不错,改屏幕前要撕掉屏幕铝幕,匀光自己用亚克力喷白漆。那个C2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件的是背光电路,我改了背光,问客服不给提供零件参数,我自己用1K,22欧,和一个NPN三极管1E,白光发光 ...

这么厉害啊,有没有发贴子呀,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
这么厉害啊,有没有发贴子呀,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件的是背光电路,我改了背光,问客服不给提供零件参数,我自己用1K,22欧,和一个NPN三极管1E,白光发光 ...

发贴子分享一下。

网友:
R8是1K,R7是22欧,Q3是一般的NPN管,其他没有什么了。

网友:
已入手HT108,领卷返现加红包,居然反赚。问过客服,另有背光款HT108L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