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唱机电路板接线分析研究

楼主(2020-12-22):
找到一个破了古董唱机,牌子什么的都不知道,电路板没什么破损,各位分析一下电路图。

网友:
两个三极管全波整流;多个三极管组成阻抗匹配,放大,功放电路。

楼主:
整流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直接上12V直流能用不?

网友:
散热器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