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小米黑科技HiPee智能健康精灵笔式尿液分析仪

楼主(2020-12-22):
       近年来,网上众筹成了一些公司新型营销的一种形式。小米有品众筹HiPee智能健康精灵仪器,是一款笔型高科技快速查看人体健康状况的设备,能够通过人体尿液一次性检测蛋白质、葡萄糖、酸碱度、潜血、白细胞……等 14 项指标,可以检测肝肾功能、糖尿病等身体状况。       HiPee智能健康精灵仅重40g,内置 8 颗日本罗姆公司高精度数字颜色传感器,通过试纸颜色变化与算法处理进行检测。官方称检测结果与三甲医院一样准。另外,HiPee智能健康精灵支持一键操作,以及微信互动,内置Wi-Fi模块,能够实时接收检测人的数据,进行云计算分析,给出健康报告。
       小巧的外形,简单的操作,强大的功能,时髦的网络大数据支持及良好的使用效果,还适合在外地工作的人买给家中父母使用。让人赞不绝口的同时,不禁想知道这是什么黑科技?下面解析给大家看看。

一、外观
装在白色的纸盒内,看起来新潮时尚:

内有检测笔、试纸条、校准条、充电线、挂件、说明书:

拔下检测笔笔帽,前端是试纸插入端口:

尾端是USB充电端口和功能键:

进一步打开检测头,看见内部的8颗光学传感器:

尿液试纸条装在铝塑袋中,有防潮剂。试纸与常见的单排形式不一样,采用双排结构。试纸条上分布有16个涂有不同试剂的色块,最前端两个白色块为插入试纸检查块,其余14个为检测项目色块:

检测后,显示屏提示有无问题:

稍后,详细结果用二维码显示出来,用手机扫描后,去云端获得完整的健康报告:

下面,上几张经过云端AI处理后,传回手机端显示的图片。14项指标的检测结果,对那些有问题的项目会用黄色字符提醒出来:

对问题项进行含义解释,还有趋势图,对自己的身体变化一目了然

针对问题项,除了就医,还有平时的养护建议方案:

食疗方案:

健身操指导:

相关内容有很多,比较丰富,就不一一贴图了。

二、拆解
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和摸索,在外观最小受损、电路完好的前提下,拆开了该检测笔。过程如下:
1、退纸机构,用小刀沿两头小心拨开(如果单纯拆解电路,可以不拆此机构):

2、尾部的USB充电口,卡扣设计,用小刀沿两边小心拨开:

用别针制作一个小指勾,用于拉出内部的电路板(目前还不能拉):

3、面板是双面胶粘上的,用小刀沿四周小心拨开:

取下面板上的按钮帽:

4、取出电路板。先按下内部电路板上的挡条,再用小勾勾住电路板边上的小孔,向外拉:

取出的电路板:

全部零件图:

三、主要电子元件辨识
在USB接口附近,主要是充电管理电路及锂电池:

MCU采用意法半导体(ST)公司32位STM32F030:

检测头端的元件分布:

WIFI集成电路采用乐鑫科技开发的智能互联平台ESP8266EX串口无线WIFI(COM-AP)模块:

两只存储器采用兆易创新公司的25系列闪存25Q16CT:

在检测头端电路板上,有8颗光学传感器,每一颗光学传感器旁边有两只照明LED:

光学传感器采用了日本罗姆公司16 bit高精度串行输出数字颜色传感器BH1749NUC:

在显微镜下观看照明LED,无法判断其型号及发光波长:

在显微镜下观看传感器芯片(侧面投射光线),中间右边黑色区域是光敏区:

采用正置投射光线的观看效果,清晰看见传感器光敏区上面的三基色滤镜:

将显微镜焦距调到传感器芯片表面的透明树脂均光层,其表面是不规则结构,相当于毛玻璃均光作用:

将显微镜焦距调到均光层下面的芯片光敏区表面,看见有14个覆盖滤镜的PD(Photodetector光电探测器)。根据观察到的情况,红、绿、蓝及红外滤镜排列分布在PD表面,有4个红滤镜、2个绿滤镜、2个蓝滤镜及6个红外滤镜(黑):

查阅厂家资料,BH1749NUC是适用于I2C bus接口的数字颜色传感器IC。它检测光的色彩模式(RGB)和红外光,将其转换为数字数据。具有高灵敏度、大检测范围、优异的红外光去除特性,因此可轻松、高精度地获取环境光线的照度和颜色温度。最适用于根据环境光的照度、颜色温度调整TV、手机、平板电脑等液晶背光的应用。其电路原理框图如下:

四、电路结构分析
根据拆解后观察到的电路板情况,绘出该检测笔的电原理框图如下:

检测原理
       浸过尿液的试纸条,上面的试纸色块由于化学反应而发生颜色变化。颜色深浅与尿液中的各种成分有关,某种成分浓度越高颜色越深。颜色的深浅与光的反射率成比例,只要测得试纸色块对照射光的反射率,即可计算出尿液中各成分的浓度。仪器开机自检后,根据LCD屏提示,在试纸条托架上放上试纸条、淋尿液、按下主按钮,待60秒计时完成,内部的LED照射光依次照射试纸条上的试纸色块,光传感器对试纸色块的反射光进行检测,然后传送MCU进行分析处理,提示有无项目异常,生成二维码,并由LCD显示屏显示出来。用手机扫描该二维码后,自动上传云端,进行数据分析,生成健康报告回传手机,进行阅览。

五、结束语
       经过一番折腾,拆解完毕。基本弄懂了该检测笔的结构原理和电子元件的功能。要感谢高科技给人们带来的现代仪器,将颜色传感器、MCU、WIFI模块与APP的结合,使得医院大型的尿液分析仪能够做成POCT(床边检验)仪器,进入家庭。特别是加持云端大数据处理,给予普通人更专业的保健、医疗建议。现代人工智能医疗仪器前景美好、前途无限。(该文系本人原创,曾在他处发表,现完善后发本坛,希望对坛友们有用,谢谢观看)

备注:本文发表后,坛友们有一些讨论,补充见55楼,请移步观看!

网友:
到了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年纪了

网友A:
准不准估计也是个大概

网友B:
感觉肾被掏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不准估计也是个大概

不给出具体化学含量数字只打分的检测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肾被掏空。。。。。。

这个“肾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314

网友:
准不准确没法说,但这个小玩意挺精巧的

网友:
社区医院的检测手段跟这个很类似

网友C:
尿液,化验,医院大部分都是看细胞,比如白细胞,红细胞,当然了,这个笔是肯定测不出的。

而且这个笔尿液检测,又不能测其他生化,这个检测有什么用?

生理生化这学科,深奥的很,要完全学懂,估计要几年,书本加起来都有三米厚。

这么小小的检测仪,让我想起来了,磁理疗仪,老头乐,老年养生收音机。

总的来说,一个健康的身体,离不开食物,空气,水。以及合理的作息规律。

目前的兔子,连一个基本的空气都保证不了,更别谈996掏空你的身体了。

尿常规化验单是分析接受尿常规检查者的身体状况的重要依据。以下以表格来说明各指标的意义:

名称
正常
异常
酸碱度(pH)
4.6~8.0(平均值6.0)
增高常见于频繁呕吐、呼吸性碱中毒等
酸碱度(pH)
4.6~8.0(平均值6.0)
降低常见于酸中毒、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等
尿比重(SG)
1.015~1.025
增高多见于高热、心功能不全、糖尿病等
尿比重(SG)
1.015~1.025
降低多见于慢性肾小球肾炎和肾盂肾炎等
尿胆原(URO)
<16
超过此数值,说明有黄疸
隐血(BLD)
阴性(-)
阳性(+)同时有蛋白者,要考虑肾脏病和出血
白细胞(WBC)
阴性(-)
超过五个,说明尿路感染
尿蛋白(PRO)
阴性或仅有微量
阳性提示可能有急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性病变
尿糖(GLU)
阴性(-)
阳性提示可能有糖尿病、甲亢、肢端肥大症等
胆红素(BIL)
阴性(-)
阳性提示可能肝细胞性或阻塞性黄疸
酮体(KET)
阴性(-)
阳性提示可能酸中毒、糖尿病、呕吐、腹泻
尿红细胞(RBC)
阴性(-)
阳性提示可能泌尿道肿瘤、肾炎尿路感染等
尿液颜色(GOL)
浅黄色至深黄色
黄绿色、尿浑浊、血红色等就说明有问题

(一个健康的人,需要每天去医院测尿?测血?又不是女人需要用早早孕试纸。按照楼主截图APP显示,最后测量结果,你应该做什么,吃什么,然后三天后再测试。照这样下去,人还被个尿憋死了,有趣了。关键是还有人叫好!我相信楼主拆开是为了给大家看看这款产品到底值不得的购买,而不是推广这个玩意,推荐大家购买。另外,正常健康的人,有体检项目,全面,全方位的检测,医生会根据你的身体机能,开出处方。如果是一个病人,更应该去医院,正规的检测治疗,才是王道。神棍机,注定成为下一个南极仁,卖吊牌。果然是得屌丝者,得天下,欢迎各位工程师来辩!)
另外很多人跟帖,说喷,喷什么?说出了真相?你们不乐意了?说到你们痛处了?米粉?调丝?仅此一家号码。欢迎跟帖讨论。辩!

附:其他尿液检测仪的视频,欢迎下载观看(需要扣除相应的M,请酌情下载,土豪随意。)。更多的可以看看屌丝米的开箱视频,因为文件大小限制不能上传,挺有趣的,熬个夜,一测,肾不健康了。当然了996怎么可能健康呢。

某宝搜的

某宝搜的。

医院专用。

网友:
楼主有空试下滴入自来水和盐水后测试报告。

网友:
这玩意和直接用肉眼观测的测试条没啥区别,测试条对照色谱看也是个大概,而且医生也说只是看个大概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尿液,化验,医院大部分都是看细胞,比如白细胞,红细胞,当然了,这个笔是肯定测不出的。

而且这个笔尿液 ...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不懂的话不要乱说行不行?

医院广泛使用的干化学法尿液检测,一般做 PH,葡萄糖,酮体,胆红素,潜血,白细胞,尿胆原,蛋白质,用的就是试纸(比色卡),你说他们做的有什么用?
只不过这个小机器能做到什么样的精度和稳定性怎么样,不好说而已

而白细胞红细胞什么的,那是检测的另外的东西,那个叫 镜检,看的内容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尿液,化验,医院大部分都是看细胞,比如白细胞,红细胞,当然了,这个笔是肯定测不出的。

而且这个笔尿液 ...

居然还有人打赏……

网友:
有必要普及型国民医疗自检设备

网友:
每个年龄段指标不一样的, 这个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不懂的话不要乱说行不行?

医生就是不一样  俺只是医工,不敢说话

网友:
类似PH试纸,看反应后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不懂的话不要乱说行不行?

呵呵。多买几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有人打赏……

你喜欢,多买几个就是了。

打赏你喜欢拍几个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