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到旧货市场去转转,8元买了个铁牛,掉一坑里。

楼主(2020-12-22):
武汉阴冷了快一个月了,这周日天放晴了,也有时间,于是到旧货市场去转转。

首先看上了这个玩意,HP 的古董电脑,带皮箱底座的

PC1500A

打印机也有。

但是拿开 ,底座上惨不忍睹 ,腐蚀的厉害
电池漏液了。
问价老板 60,弃了弃了,对照闲鱼价格
这捡漏不成还得掉一大坑里。

没有想到这坑没有进,前面还有一坑。

地摊上看到一个 铁牛变压器,

拿在手里还挺沉,到了下标示 双12 2.5A 的,有60W ,
前端时间 买的 拆焊台的变压器都没有这么大,想着可以当24V变压器用,

手痒 8元买下了。
是当铜线的变压器买的

到家测了下

重 760克,淘宝上搜了下,
差不多 尺寸的 变压器  号称是铜的,在950克,
不用剥线了,铝线的无疑了。

其实当时 看到还有相应的电路板,音箱的电路板,和这双12变压器 一套的,
没有要,
那电路板做工 不怎么好,
就应该认识到,是不可能配个铜线的变压器的。

测量下保险烧了,
输入输出绕组 有电阻,

没有开路,没有短路。
但发现输出线根部这里 接线外皮断裂了,
得拿胶固定或者拆开重新接线了。

网友:
哈哈,我都好久不买这些了

网友:
老大都不买了,的确太明智了

网友:
计算器好啊

网友:
sharp:你才是HP!!你才是HP!!

网友:
现在的旧货摊主坑得很,垃圾货都能当金子卖。以前那种真白菜捡漏的快乐早就没有了,偶尔闲鱼还能找一找。

网友:
这个是变压器吗?

网友A:
这变压器最多20-30W

网友:
以前的快乐再也回不来了

网友:
当年机房里有几十个这种夏普电脑,不知道怎么用,特别是那些半截铜管半截塑料的东东,究竟做啥用的呢?拔开里面就是彩色铅笔类似的芯,各种色彩的都有,是用来画画?

网友:
旧货市场基本上到处是坑,一不小心就掉里了......

网友:
楼主武汉的啊?!哪个区?

网友:
十多年了,新变压器就没见过铜线的,除非是多年的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最多20-30W

我认为是不超过20瓦

网友:
这种可以从根部断引线的变压器,铁定是铝线。

网友:
LZ,那时候真的那么“孔布”吗?

网友:
首先那个计算器是夏普的不是惠普的

网友:
这下心情阴冷了

网友:
买这个准备要自己绕线?